[电池系统] 德国KLARIC KLARI-MOD MC3——分析车辆中静态电流和工作电流的...

楼主(2021-05-12):
德国KLARIC KLARI-MOD MC3——分析车辆中静态电流和工作电流的长期测量的理想选择带CAN的低压模块德国KLARIC KLARI-MOD MC3是连续运行或分析车辆中静态电流和工作电流的长期测量的理想选择。
特征
  • 具有3个电隔离ASIC和1个通用微控制器的1至6通道测量模块
  • 2个用于不同探头(电流,电压,温度)的Lemo插座
  • 1个用于测量3个电压和1个温度的DIN插座
  • 在显示屏上显示您自己的测量结果
  • 测量值也可以通过CAN在线输出
  • 从慢速测量模式到快速测量模式的可调切换
  • 两个USB接口,USB 1允许配置测量模块,USB 2从集成的SD卡传输保存的测量值
  • 通过插入式测量适配器(“ PROBES”)较好地适应测量任务。大量可用的PROBES还可以测量静态电流和工作电流,例如200 µΩ-PROBE,测量范围为1.25 mA…+ 3,600 / -1,500 A
  • 由于功耗低(大约40 ... 80 mA,具体取决于配置),该模块适用于长期记录
  • 为了限制数据量,可以使用软件配置各种减少测量数据的方法
连接性
  • 电流,电压或温度探头(PT-1000)-具有U Batt,U Aux,U3和温度探头的DIN连接器(PT1000)
属性
  • CAN接口最大 8,000帧/秒,125 µs /测量值
  • 可配置的显示
执行
  • Bopla外壳约135/110/35毫米(L / W / H)
  • 测量模块也可不带显示
  • 防护等级IP65
  • 温度范围-20 ... + 70°C,带显示版本
  • 温度范围-40 ... + 85°C无显示
  • 电源6..50 V DC,电流消耗约40 ... 80 mA(使用12 V电源)
  • 标准:Sub-D,15针连接器。或者通过DIN连接器(U Batt / U Aux)
有关详细的技术信息,请致电广州智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供货范围
  • 带DIN插头的测量模块(请单独订购PROBES)
  • 通过CAN或USB 2.0接口进行配置的PC软件
  • CD ROM上的CAN数据库和文档
  • USB 2.0连接电缆
设备
  • 带有电源和CAN的线束I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