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Linux/Windows配置stm32免费开发环境详细流程

楼主(2021-05-12):
系统:linux mint 18.3 xfce,windows10
STM32开发板正点原子mini板(stm32f103rc)
烧写器:stlink v2
如果是JLINK的可以参考这篇
需要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xgh1VF 密码:rvzu

在win系统下下载安装上面两个软件很简单,但是记得要先安装java运行环境,可以前往java官网下载,相关教程自行百度。

楼主:
下面主要介绍Linux环境下的配置:

(1) STM32CubeMX(4.24.0)STM32CUbeF1

第一个是配置stm32并且生成代码的软件,下载来后里面有win,linux两平台的软件,双击linux文件安装。第二个stm32f1系列的软件包,使用STM32CubeMX需要用到。

(2) sw4stm32 (目前最新2.4版本,2018/01/16)

ac6和st联合开发,基于eclipse,这个下载比较困难建议用axel多线程下载,博主是之前在win使用IDM下载的
注意:前面两个软件下载需要注册帐号,一个是ST帐号,一个是openstm32帐号,sw4stm32是run文件的,linux安装run文件教程请自行搜索。

使用另一台电脑安装前面两个软件的时候遇到了麻烦,新装的linux mint 18.3 xfce系统,没有java环境,经过测试,安装了Openjdk环境(直接下载的jdk失败了)
终端执行下面命令
apt install openjdk-8*
安装和jdk8相关的软件(我自己没有安装最新的jdk9,有兴趣的伙伴可以试试)

安装sw4stm32的时候还好,run文件很好安装,网上教程一大堆(主要是要有java环境),安装STM32CUbeMX的时候,之前在自己电脑是直接双击SetupSTM32CubeMX-4.23.0.linux,但是出现了下列错误报告
无法执行文件 “SetupSTM32CubeMX-4.23.0.linux”.
执行子进程“/home/mint/App/en.stm32cubemx/SetupSTM32CubeMX-4.23.0.linux”失败(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查找一番后,通过下面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终端执行
java -jar SetupSTM32CubeMX-4.23.0.exe

楼主:
然后就可以安装了
安装完以后要想打开,进入安装目录,例如我的在/home/mint/App/stm32cubemx/ ,目录下有个执行文件STM32CubeMX ,如果发现双击无法运行并且出现前面的错误提示,同样在终端执行

java -jar STM32CubeMX
  • 1

为了避免每次都那么麻烦,可以在桌面建立一个启动器,启动命令为java -jar /home/mint/App/stm32cubemx/STM32CubeMX

(3) gcc-arm-none-eabi

ARM的编译链(参考链接:http://blog.csdn.net/zhengyangliu123/article/details/54783443
关于这一点,我自己和网上的不太同,我在windows下面使用的是网站https://developer.arm.com/open-source/gnu-toolchain/gnu-rm/downloads 下载的工具链,也有linux64版本的,但是我自己电脑在安装完sw4stm32后能正常编译,所以不知道是本机就带有还是sw4stm32安装的时候带有,没有做深入探讨,希望大神告知,在后面要烧写的时候看到错误提示没有gdb,就使用apt安装了,在终端执行下面命令:

sudo apt install gdb-arm-none-eabi

看到apt推荐安装gcc-arm-none-eabi,所以又安装上了

sudo apt install gcc-arm-none-eabi

我的操作应该是手动安装了ARM需要的编译工具链,而直接在上述网站下载的是已经提供好的整体的工具链,只要把安装目录写到环境变量让系统能找到软件目录即可。

(4) stlink

这是linux的stlink驱动,安装考链接:
ubuntu安装stlink 红联
Ubuntu安装STLINK CSDN博客
安装stlink的时候一定要先安装依赖,不然make的时候就会出错。

楼主:
(5) openocd

下载后解压,解压后有INSTALL安装指导教程,就是linux一般软件的安装步骤,先./configure,然后make,然后sudo make install。
要先安装stlink驱动,不然在./configure 检查环境的时候会提升找不到相关驱动

执行完以上步骤,stm32在linux环境下的开发环境就已经完成了,如果过程中出现任何其他问题请自行百度。

下面介绍简单的基于STM32CubeMX的流水灯。
先介绍怎么打开STM32CubeMX,很简单,进去安装目录,例如我的安装目录如下图:
直接双击运行即可,或者命令行运行,如果觉的不方便的话可以在桌面建立启动器,在linux mint下非常简单,自定义图标也方便,在安装目录下的help子目录有个图标文件STM32CubeMX.ico,使用gimp将其转化为png格式就可以作图标使用了,ubuntu系统下好像比较麻烦。顺便吐槽一下,以前用ubuntu总是有莫名其妙的bug,后来知道mint是排名第一的linux系统,也是基于utuntu开发的,但是稳定性非常好,这样mint就相当于即有ubuntu的流行性,又有自身的稳定性,这一点也是我从win环境全面移植到linux的主要原因(不是双系统喔,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楼主:
sw4stm32安装后会自动在桌面上生成快捷方式。

(1)打开STM32CubeMX,点击左上角工具栏Help–>Install New Libraries,点击左下角From Local…,选择之前下载的STM32CUbeF1

楼主:
(2) 在stm32cubemx下选择 New Project,选择芯片型号,正点原子Mini板是STM32F103RCT6,选择PA8和PD2,点击选择GPIO——Output,如下图:

(3)选择工具栏Project–>settings,设置按下图:

楼主:
(4)点击Configuration,选择GPIO,更改PA8和PD2的Output level和最大输出速率

(5) 点击Project–>Generate Code,就会在之前设置的目录下生成如下目录:

(6) 生成工程后有这么些文件,然后用sw4stm32打开:
详细过程参考https://community.arm.com/cn/b/blog/posts/linux-stm32—nucleo-f429zi
选择 File->Import->General->Exist Project into Workspace

或者直接在刚刚生成的目录下,进去子目录SW4STM32/LED2,双击.cproject ,会自动使用sw4stm32打开的

(7)先点击Build(锤子的标志),一般不会有问题,然后修改main.c代码如下图,实现跑马灯效果

(8) 点击run(绿色箭头的标志),烧写到stm32里面,实现预定效果

更多嵌入式视频:www.makeru.com.cn/?t=12

www.makeru.com.cn/?t=12

网友A:
请教有没有用VSC+CMAKE+GCC实现STM32开发的开发环境搭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