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c32f072 dac输出电压到模拟比较器

楼主(2021-05-12):
使用dac输出的电压给模拟比较器使用,怎么配置都不成功,有没有大佬知道具体需要怎么配置呀,配置代码如下:
void My_Vc_Init(void)
{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VcLvd, TRUE);    //开VC时钟
//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Dac, TRUE);
//    Dac0_Cmd(TRUE);

        /* VC_CR寄存器 */
        M0P_VC->CR_f.VC0_HYS_SEL = 1;                                        /* VC0迟滞电压为10mV */
        M0P_VC->CR_f.VC0_BIAS_SEL = 3;                                        /* 最大功耗20μA */
        M0P_VC->CR_f.REF2P5_SEL = 1;                                        /* dac参考电压为ADC的参考电压 */
        M0P_VC->CR_f.DIV_EN = 1;                                                /* 使能6位DAC */
        M0P_VC->CR_f.DIV = (28 - 1);                                        /* DAC输出电压为28/64 VREF */

        /* VC0_CR寄存器 */
        M0P_VC->VC0_CR_f.IE = 1;                                                /* 使能中断 */
        M0P_VC->VC0_CR_f.LEVEL = 1;                                                /* 高电平触发中断 */
        M0P_VC->VC0_CR_f.DEBOUNCE_TIME = 2;                                /* 滤波时间28μs */
        M0P_VC->VC0_CR_f.FLTEN = 1;                                                /* 启动VC滤波 */
        M0P_VC->VC0_CR_f.N_SEL = 0x0;                                        /* PA0作为负端输入 */
//        M0P_VC->VC0_CR_f.N_SEL = 0xd;                                        /* 1.2V */
        M0P_VC->VC0_CR_f.P_SEL = 0xf;                                        /* DAC0作为正端输入 */
//        M0P_VC->VC0_CR_f.P_SEL = 0x4;                                        /* PA0 */

    Vc_ClearItStatus(Vc0_Intf);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EnableNvic(VC0_1_2_LVD_IRQn, IrqLevel3, TRUE);  /* 使能中断向量 */

    Vc_Cmd(VcChannel0, TRUE);                       /* 使能比较器 */
}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能禁止dac输出到端口吗?我只需要dac输出到内部的模拟比较器,并不需要输出到端口

@tyw :好的 感谢
tyw
木玩过,自已啃资料,少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