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w4stm32串口重定向以及打印浮点型数字

楼主(2021-05-12):
系统:linux mint 18.3 xfce 64bit

开发环境:
STM32CubeMX4.24
sw4stm32 v2.4
STM32CubeFW V1.6

sw4stm32串口重定向

可以参考STM32CubeF1下面给出的例子,例子位于STM32Cube_FW_F1_V1.6.0/Projects/STM32F103RB-nucleo/Examples/UART/UART_printf/SW4STM32/STM32F103RB_Nucleo/ ,其实就是目录下有一个syscalls.c 文件,里面有GNU下printf调用的函数int __io_putchar(int ch) ,参照例程,只要在自己的代码main.c中加入stdio.h ,然后再修改函数即可,例如我自己添加如下代码

#include "stdio.h"#ifdef __GNUC__/* With GCC,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else#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endif /* __GNUC__ */PUTCHAR_PROTOTYPE{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 注意下面第一个参数是&huart1,因为cubemx配置了串口1自动生成的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int DataIdx;    for (DataIdx = 0; DataIdx < len; DataIdx++)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在自己的main.c 中适当位置插入上面代码就能使用熟悉的printf 函数了,其实主要就是修改stdio.h下的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函数的定义。
如果只在一个平台开发以上代码可以省去宏定义,直接添加下面代码即可

int __io_putchar(int 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int DataIdx;    for (DataIdx = 0; DataIdx < len; DataIdx++)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The float formatting support (-u _printf_float) is not enabLED from linker flags警告 ##

通过上面的方法串口重定向后,使用printf 打印浮点数会有警告The float formatting support (-u _printf_float) is not enabled from linker flags ,按照提示我们在linker flags 里使能-u _printf_float 即可,在sw4stm32做设置如下:
(1)选择Project–>Properties;
(2)选择c/c++ Build–>Settings;
(3)按照下图设置Linker flags

设置之后再编译一下就不会有警告了。

总结:
(1)sw4stm32,也就是ARM GNU 工具链设置串口重定向
(2)printf打印浮点数去除警告信息The float formatting support (-u _printf_float) is not enabled from linker fl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