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电路烧毁

楼主(2021-05-12):
我把电路框图画了一下:
两块板子通过485,AB两线通信。左边板子,暂称A板,485电路没有任何保护。右边B板,有放电管接到保护地PE,TVS接到B板信号地GND2,然后到MCU还有光耦隔离。 A板和B板都是交流220V通过开关电源供电,A板开关电源上没有Y电容,B板有Y电容。然后昨天一上电A板就烧了,22Ω的电阻和1mm的铜箔全部烧毁。从现象上看应该是有高压进来了。现在想知道这个高压是哪里来的,以及烧毁电路的途径。恳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一上电连1mm的铜箔都烧毁,显然是电路故障了

网友B:
连通前拿万用表测一下两个板子的A与A、B与B之间是否有很高的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上电连1mm的铜箔都烧毁,显然是电路故障了

您指的电路故障是指哪里?这个机器之前测试过OK,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次上电时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通前拿万用表测一下两个板子的A与A、B与B之间是否有很高的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 ...

假如有,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有,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

比如变压器初级与次级之间有连通的地方。

网友C:
典型的接地问题。A板没有良好的接地。量一下两个485的GND,它们之间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接地问题。A板没有良好的接地。量一下两个485的GND,它们之间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

机器在客户地方,可能要去现场量下。那A板应该如何接地呢 ,是不是应该两个485的系统地连起来?

网友D:
一般485里面不会有那么大电流能烧板子

网友:
485接口能有多高,就算出问题也不会烧板子。你这种情况很明显是强电过来了。感觉像是爬电现像造成的。问下两块板在现场是如何安装的。

网友E:
想那么多干嘛?1mm的铜箔全部烧毁,显然现场线路有问题,例如,认为的信号线,实际上是交流220或380v。1mm,10A都无压力。现场接错线比比皆是、

网友:
n年前做智能联网锁,大一点1-2K个组网,会有万分之几的概率发生向你一样的情况,直接烧坏TVS,芯片,铜皮,还昌烟着火!

网友:
一个大网也就一二个出事!这种问题一般是网络线路上出现较强的静电或者保护元器件失效,个别元器件抗不住打击,多半会这样,类似RS485这种几千个节点差分网络,保护一定要做到位,PCB布线要仔细考虑!
现在这些都是最通用的应用,连技术都谈不上了,在网上一大堆的设计方法,你可以查下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CAN也会发生,我们也碰到过,只不过概率低一些!

网友F:
希望楼主能持续更新这个问题的进度。
上电的时候A板和B板是连在一起的吗?上电前B板是否已经工作了?
A板烧毁后485芯片还是好的吗?除了22Ω电阻和1mm铜皮,连接器上是否有烧的痕迹?22Ω左端1mm铜皮和右端1mm铜皮是否都有烧毁?

网友G:
按照你的图,无论如何不会烧这么严重。

必须去现场看。
你这图根本不是实际情况。

网友H:
1. 估计你用的是开关电源,一般开关电源有较严密的共模处理要求,例如共轭电感、高频等效接地(高压电容)等,但很多都不够专业,导致电源带点(共模)
2. 485入口一般近距离都不接120,导致接线时先接的那个线的电压成为高压,击穿或损坏很多东西
3. 第一条中的高压电容漏电(没有击穿),导致在接入外电路瞬间放电,我曾因为这个电容烧毁了我的电视机主板,但那个漏电的电源还完好

网友I:
你这485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J:
1mm无论咋样也不至于烧电路,应该是高压端有问题。具体到现场测下找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楼主能持续更新这个问题的进度。
上电的时候A板和B板是连在一起的吗?上电前B板是否已经工作了?
A板烧 ...

板子的痕迹是这样的,蓝色走线的铜箔全部烧毁,包括两只红框的22Ω电阻,绿色部分的走线都完好,485芯片从外观上看正常的,好坏我还要判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板子的痕迹是这样的,蓝色走线的铜箔全部烧毁,包括两只红框的22Ω电阻,绿色部分的走线都完好,485芯片 ...

和22Ω电阻并联的是什么电阻?看图上信号线上还有过孔,上面还有一个K焊盘的器件。
从烧毁路径上看,电流流过22Ω 电阻就停了,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22Ω电阻并联的是什么电阻?看图上信号线上还有过孔,上面还有一个K焊盘的器件。
从烧毁路径上看,电流 ...

那不是电阻,是电容。图片来了,惨无人道啊

网友K:
先查有没有接错线,或者外部导致的短路现象。确认线路没问题的话,断开连接,测一下节点485接口的地电位。使用开关电源供电时尤其要注意地电位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不是电阻,是电容。图片来了,惨无人道啊

误接交流电源线了

网友M:
接错线了吧。有可能是5V,12V这样的直流电直接接到485, A/B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查有没有接错线,或者外部导致的短路现象。确认线路没问题的话,断开连接,测一下节点485接口的地电位 ...

老师,地电位是测量那两端的?

各节点的地之间的电位。测量时断开连接,距离远不方便测时可对大地(务必保持足够低的接大地阻抗)测量,然后两端比较。

网友N:
没啥测的,老实做保护吧,你的线多半走的桥架。感应过来的,最坏的情况是PCB直接烧穿孔。十多年前就遇到过,本来想利用那个能源,问题是丫的不稳定,365天就那么几天没有,一直有多好,搞破N多人的脑髓

网友O:
A、B之间地电平相差过大,共模电压太高造成的。

网友P(2021-07-05):
有后续吗?

网友Q(2021-08-09):
串进来的电压肯定比12伏高的多,要不然不会烧成照片中那样子。。。。。普通的开关电源就算是24伏估计也烧不成那样子。

网友R(2021-10-19):
RS485总线保护需要考虑电力线搭接的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