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460JETA串口引脚的问题

楼主(2021-05-12):
华大HC32F460JETA串口引脚在数据手册引脚功能表上未来找到,只能找到USARTX_CK引脚,后续表2-2的FUNC32-63功能选择也未来看得懂,意思是串口RX和TX引脚是需要自己配置,不是固定的?有FUNC_Grp1的只能配置串口1和2;有FUNC_Grp2的只能配置串口4和3吗?只需要就近USARTX_CK配置即可吗?

楼主:
大佬们,帮忙解答下,99DD

网友A:
串口、SPI、I2C等引脚配置很自由的。
GPIO功能表格最右一列写有GRP1或者GRP2,那么这个引脚就可以配置对应GRP1或者GRP2表格那一行的的任意一种功能,有二三十种……
注意,同一组串口的引脚,应该选择同一个GRP属性的IO。

网友B:
直接串口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C:
在引脚功能列表中有部分引脚被定义了Func_Grp1和Func_Grp2,这些引脚支持 Func32~63 功能选择,Func32~63 主要为串行通信功能(包含 USART,SPI,I2C,I2S,CAN)。这个说明在引脚功能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