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OP07放大电路

楼主(2021-05-12):
做个OP07放大电路,用于采集热电偶信号。参考别人的电路,参考blog地址为:https://blog.junix.in/2018/12/24/thermocouple-amplifier-with-op07c-op-amp
问题是:输出端总是4.3V,不论接不接热电偶传感器。在原理的blog下面,建议我选择其他厂商的OP07,目前还没有测试。

网友A:
一般双电源运放输入电压不能太靠近供电电压的两端,这电路最好改为双电源供电(或以2.5V为信号参考地)。
而像LM358那种单电源运放或轨到轨运放,输入可以低到供电的负端。

网友B:
U1、U2的4脚,原来连接GND,改接-5V电源。其他连接不变。

网友:
两点建议:
1:最好用正负电源给OP07供电。
2:1与8脚加上调零电路。不加调零,那误差不是你能想像的

不加调零误差有多大?我没调零,用下来还可以啊,比普通运放好多了。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D:
这电路离实际运用还差很远

网友E:
你基本照搬了blog的电路,但这个原始电路是有问题的,反正我不敢这么设计。

原因是:
找了下TI公司OP07C芯片的资料,
在±15v供电时,输入电压的范围是±13v,也就是说距离正负电源要保持2v的空间;
在±15v供电时,即使负载很轻(10Kohm),输出电压的范围是±12v,距离正负电源的空间要求是3v。

手册没有给出5v单电源供电的参数,只能按± 15v的参数进行推算,那么,5v 单电源供电情况下:
输入电压的范围只有2~3v,而输出电压已经没法实现了。

因此原始设计用单5v供电是不对的。

网友F:
换成轨到轨的运放试试。

网友G:
运放电路错了,照你这电路,明显是要用正负双电源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过一阵子改成正负电源供电试试,最近在忙其他的。测完后,我会回复一下。

网友H:
OP07单5V供电的输出范围太窄,楼主电路该换成轨到轨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