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恒流源电路供电

楼主(2021-05-12):
用运放搭建的恒流源电路,不知道为何,一上电外接供电的直流电源就过流了,调大了电流限流大小也是这样,直接供不了电,有些遇到这种情况吗?还只是上电供电,没给输入。

网友A:
没图不好猜

网友B:
排除电路设计问题的话,请在输入加个小电容,可能时悬空导致输出过大引起自激,以前经常遇到,很难解决
还有别的办法,要看你的图纸

网友C:
是不是短路了,而且短路电流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短路了,而且短路电流还很大

没短路

楼主:
电源没接反,但是由于有运放用的是双电源,而我这个只是做了一块实验板,板子没加DCDC,直接外接直流电源,把直流电源两个通道,一个电源的正的接另一个电源的负,从而产生正负电压供给板子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电路设计问题的话,请在输入加个小电容,可能时悬空导致输出过大引起自激,以前经常遇到,很难解决
还 ...

输入加了。小电容和大电容都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电路设计问题的话,请在输入加个小电容,可能时悬空导致输出过大引起自激,以前经常遇到,很难解决
还 ...

那按照您以往的,除了上诉所说的,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尝试呢?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运放芯片不适合电源急促上电,否则重则烧芯片,轻则內部保护锁死。
因此在运放电源端加入R•C以防止 ...

先谢谢。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B:
看了电路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运放芯片不适合电源急促上电,否则重则烧芯片,轻则內部保护锁死。
因此在运放电源端加入R•C以防止 ...

忘了,其实这个早就已经试过了,5V就试过也一样。3V其实不能工作的了就不用试。

楼主: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电路设计问题的话,请在输入加个小电容,可能时悬空导致输出过大引起自激,以前经常遇到,很难解决
还 ...

想单独给你发图,但是这论坛又不支持。还没有权限给你发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运放芯片不适合电源急促上电,否则重则烧芯片,轻则內部保护锁死。
因此在运放电源端加入R•C以防止 ...

因为这里面有双电源供电也有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我把双电源供电的运放也改成单电源供电的就正常了。不知道为何。也想给你单独发图帮忙看看,但是发不了。毕竟不想太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你的电源供应器:正负双电源是否一致和准确,开关电源之际是否输出突波电压。
检查你的电路,通电前三 ...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无能为力了。东西在你手中,只能你自己去排解,仿真看看,仪器设备校对一下丶电路板或者面包板检查 ...

是PCB板制作的。输入端是一个两通路的精密差分运放,一路的输出后面接一个快速建立的大电流运放,大电流运放的输出后又反馈回来经过精密差分运放的另一路搭建的跟随。总的来说就是一个Howland恒流源,只不过加入了快速建立的大电流运放还有反馈经过了一个跟随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PCB板制作的。输入端是一个两通路的精密差分运放,一路的输出后面接一个快速建立的大电流运放,大电流 ...

然后,精密差分运放用的是双电源供电,大电流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E:
电路图不给,别人怎么给你解答。一个运放组成的恒流源,又不是啥高科技,大把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