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有音频播放器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2021-05-12):
带网络的音频播放器

网友A:
有I2S接口的片子就可以

要网络的话,选带以太网的型号。
或外接WIFi模块,SPI或SDIO接口。

网友B(2021-10-28):
引用 网友A:
有I2S接口的片子就可以

要网络的话,选带以太网的型号。

I2S的接口芯片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