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FreeRTOS的vTaskList()堆栈使用统计函数有点毛病

楼主(2021-05-12):
如题,我使用vTaskList()得到某个任务的剩余堆栈为0,这个任务还是正常运行。我把该任务堆栈的大小减2,vTaskList()统计得到该任务的堆栈还是0,任务还是正常运行。

比较奇怪。

网友A:
首先这个可能不准,没有什么算法可以精确计算任务所需的堆栈
其次把其它的空间占用了,但不影响功能或影响不严重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其实也就是估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