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调用子函数时堆栈指针SP压入堆栈的为什么不是PC+2或者PC+2?

楼主:
      我用的是AVR的XMEGA128A1,观察C程序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指令和寄存器内容时发现调用子函数时
压入堆栈的似乎并不是PC+1或者PC+2,奇怪子函数调用时压入堆栈的到底是什么?

谢谢!谢谢!

网友A(2021-05-15):
很少调试汇编。

网友B:
压入堆栈的应该是PC+2,我用Microchip Stuido运行时正确的。不知你的IAR为何有问题,你运行下,看RET返回的时候如何执行。参考AVR指令集137页 RCALL :The return address (the instruction after the RCALL) is stored onto the Stack。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tion-set-manual.pdf

网友C:
很奇怪,难道是IAR比较特殊,试了一下,MPLAB里确实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