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单片的PWM 开关问题

楼主(2021-05-12):
最新在调试PID控制 PWM来实现温度的恒温。
上电,不按开关。P0CEX1 引脚低电平。设置好温度按下开关,PCACON=0x1;  启动了PCA中的PWM,正常工作。到了设置的温度也能实现自动温度控制。然后按下停止键,我把PCACON=0x0;关闭了PCA PWM。
这个时候P0CEX1 一直是高电平。 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让P0CEX1变低电平呢?

网友A:
中颖不只有一个型号的单片机吧?鬼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单片机。
先学会怎么样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B:
一楼说的对,在提问题之前先学会怎么把问题描述清楚吧!

网友C:
应该可以配置空闲时的电平状态吧

网友D:
应该是可以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