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升压5V,功耗比较低

楼主(2021-05-12):
干电池升压5V,功耗10uA
PW5100干电池升压5V芯片
输出电容:
所以为了减小输出的纹波,需要比较大的输出电容值。但是输出电容过大,就会使得系统的
反应时间过慢,成本也会增加。所以建议使用一个 22uF 的电容,或者两个 22uF 的电容并联使用。如果需要更小的纹波,则需要更大的电容。如果负载较小(10mA左右),则可以使用较小的电容。当考虑电容的 ESR 时,输出纹波就会增加。
输入电容
只要输入电源稳定,即使没有输入滤波电容, DC-DC 电路也可以输出低纹波、低噪声的电源电压。但是当电源离 DC-DC 电路较远,建议在 DC-DC 的输入端就近加上 4.7uF 以上的滤波电容,可以减小输出的噪声。
PW5100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低纹波的同步升压IC,
PW5100输入电压:0.7V-5V
PW5100输出电压:3V,3.3V,5V固定值,最大开关电路1.5A
PW5100外围简洁,仅需要2个贴片电容,一个贴片电感(1uh-10uh)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