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dc 调试

楼主:
用Atmel start 生成了ADC工程,在主函数中添加都ADC ,单步调试发现程序死在这个位置,请教下,问题出在哪?
主函数:#include <atmel_start.h>

int main(void)
{    uint8_t buffer_ch3[2];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atmel_start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
                adc_sync_read_channel(&ADC_0, CONF_ADC_0_CHANNEL_3, buffer_ch3, 2);
                uint16_t adcccc1 =*((uint16_t *)CONF_ADC_0_CHANNEL_3);
                delay_ms(500);

        }
}

程序死在位置:

网友A(2021-05-12):
转换失败,看下ADC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失败,看下ADC配置是否正确。

这是配置界面,麻烦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B:
atmel start 果断放弃,对PC 要求太高了, 启动做个配置, 太浪费时间。

楼主(点评):
确实开个程序基本吃**个G的内存,我电脑配置还可以32G,还行不是很卡,麻烦指点下我这程序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C:
ADC校验失败?

网友D:
START 上有ADC的例程供参考的哦   选择浏览例程  搜索ADC 就可以  有基于SAM V71 Xplained Ultr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