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M1650做的一个矩阵键盘,读取的按键值一直都是同一个

楼主(2021-05-12):
本人刚参加工作两三个月,目前公司开发需要自己做一些小工具,现在用一个旧版本的TM1650做一个矩阵键盘的按键板,原理图局部如下,基本就是参考官方的手册里的图设计的。

在读取按键值(函数如下)是发现不管按键有没有按下,不管按下的是哪一个按键,返回的值都是0X2E

逻辑分析仪抓取如下图

而且我试着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了DIG1~DIG4四个引脚的电平变化,发现四个四个引脚都没有电平的变化一直都是高的状态,我就有一个疑问,一般的IO口接按键的矩阵键盘扫描按键时会伴随着IO口电平的变化,这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这个芯片检测按键的时候如果电平不变化怎么能检测出,想来应该是要变化的,那么没变化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正确的控制芯片或者说芯片没有在工作状态?但是SDA上又有电平的变化,说明芯片是在工作的,那么问题又在哪里呢?

目前我的TM1650用的3.3V供电,明天试一下5V供电会不会有变化,感觉没啥希望。

就这么折腾了一天也没找到问题所在,期间还怀疑运气不好换了新的TM1650,不过并没有什么变化,自己实在是没办法发个贴求大佬们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內部是否內建上拉或下拉电阻。当输入埠的要有下拉电阻。

有加电阻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官网上的手册内容不完整,导致我软件的发送命令有问题。在光别人的贴子的时候看到有人发了TM1650 V2.0的手册,我下载下来之后和天微官网上的手册对比发现官网的手册有很多内容的缺失,其中导致我这次异常的原因就是因为官网手册没有这一句话
所以我第一次是上电之后直接读取的,没有设置位开显示状态,所以我读出来的值一直都是0x2E,而且有DIG引脚并没有做出轮询扫描动作,看到这个V2.0的手册后先设置了开显示,在读取按键就正常了。

难受啊,就这么一点点折磨了我一天,怀疑人生,总算解决,舒服,顺便把V2.0的手册分享给看到这个贴子的人,希望能够帮到我这样的瓜皮。

网友B:
时序好像不对,没有应答信号

没有应答的原因是因为TM1650上电之后要发送0x48 和开显示命令(比如0x71),如果没有发送这两个命令过去的话直接去读按键它是不会应答的,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没有发送开显示的命令,所以没有应答。

网友C(2022-09-30):
你这个需要收藏一下,我觉得这是个有纪念意义。

网友D(2025-06-03):
收藏一下,以后会遇到同样的坑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