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急救,待机模式锁死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1-05-12):
学习

网友A:
擦除芯片,再烧写正常的程序,程序里不要一上电就进待机,搞个延时,留点时间来重新烧程序

网友B:
锁死简单,擦除芯片不就好了吗?

网友C:
没有保险丝熔断功能的都可以重新擦出在烧写。

网友D:
学习一下,打上标记。

网友E:
仔细学习一下下。

网友F:
短路复位脚,KEIL先点击下载,然后松开复位脚。

网友D:
擦掉芯片,重新烧录

网友G:
是要怎么擦除呢,锁死是不是指连不上了

网友H(2021-10-28):
断电 - 烧程序  -  上电

网友I:
就用7楼的方法

网友J:
擦除整个芯片

网友K: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K:
连接不上芯片。求教怎么擦差芯片

网友L:
用串口烧个正常的程序,试试呢?

网友M:
换一种启动方式,再连接芯片,整片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