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持续电流和峰值电流限

楼主(2021-05-13):
请教持续电流和峰值电流限的区别,在使用DC-DC芯片时,是看哪个电流值呢

网友A:
两个值都要看。多数负载都是不断变动的,选择电源时,峰值输出电流必须大于负载偶尔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而持续电流必须大于负载在一般情况下的长期工作电流,且该二值要留有适当余量,特别是持续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值都要看。多数负载都是不断变动的,选择电源时,峰值输出电流必须大于负载偶尔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而 ...

chunyang 老师,有一些DCDC的器件手册,只给出了器件内部集成的MOS管电流值(比如是3A),那此时我该如何推算这个DCDC的持续输出电流能到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unyang 老师,有一些DCDC的器件手册,只给出了器件内部集成的MOS管电流值(比如是3A),那此时我该如何 ...

这类开关电源芯片的输出能力靠MOS管的载流能力来提供,极限就是MOS管参数上所列的。持续输出通常比管子的极限低,因为还有个耗散功率问题。在常规PCB设计和常规室温下,IC的最高温升对应的输出电流就是持续输出电流的最大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开关电源芯片的输出能力靠MOS管的载流能力来提供,极限就是MOS管参数上所列的。持续输出通常比管子的 ...

好的,感谢老师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