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软件升级

楼主(2021-05-13):
HC32F460可以通过串口进行程序升级吗?我看了官网的说明说,没有找到相关bootloader的介绍。

网友A:
你指的是这个么?
还是你想用自己软件串口通信下载程序?
这个软件是C#写的,可以反编译看代码

网友A:
public byte ConnectCMD()
{
        byte[] array = new byte[]
        {
                24
        };
        int num = 8;
        do
        {
                this.SerialOutBytes(array, 0, array.Length);
                this.SerialInBytes(1, 1000u);
                bool flag = this.ReceiveData[0] == 17;
                if (flag)
                {
                        break;
                }
                num--;
        }
        while (num > 0);
        bool flag2 = this.ReceiveData[0] != 17;
        byte result;
        if (flag2)
        {
                this.LogInfo("连接不成功!");
                this.RunErrorDisplay();
                result = 1;
        }
        else
        {
                this.LogInfo("连接成功!");
                result = 0;
        }
        return result;
}

网友B:
M4核的,可以做在线升级啊,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这个么?
还是你想用自己软件串口通信下载程序?
这个软件是C#写的,可以反编译看代码

想用自己的串口通信下载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用自己的串口通信下载程序

在线升级不同于在线烧录,boot和app程序都是自己写的,所以协议也是自己确定的。

网友C:
我们公司从事单片机软硬件设计有15-16年了,经验丰富; 专业承接单片机项目合作, 有兴趣请联系曾先生: 13530261732,QQ:  277839662,微信同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这个么?
还是你想用自己软件串口通信下载程序?
这个软件是C#写的,可以反编译看代码

2楼这个上位机,可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楼这个上位机,可否分享一下,谢谢

官网有

网友D:
谢谢提醒,我去官网找找

网友E:
boot的串口升级,M4肯定是支持的,现在串口升级应该都是标配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线升级不同于在线烧录,boot和app程序都是自己写的,所以协议也是自己确定的。 ...

有的芯片会自带串口升级的协议的,比如TI的芯片。

这个没有,只带有ISP烧录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