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自激问题

楼主(2021-05-13):
由于购买电子元器件好奇心重,不怕国产小芯片,买tl082时,直接选了国产小芯片,导致出现问题。
搭了个电桥电路如下:

问题:开机不自激,一直不自激,当信号发生器,由正弦波,转换成方波或三角波触发自激,一直自激,信号发生器关闭依然自激。
黄色为V1输出波形,蓝色为V2输出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关掉信号发生器,频率大概3-4M

为什么会自激?

网友A:
Cx所致,C1补偿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所致,C1补偿不够。

C1经二进制电容箱扫描,在512nf之内无解。只能对v2由影响,对v1无影响。测试图

目前已知振荡频率为3-4M,可推测是一个很小的电容引起的,这个很小的电容在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经二进制电容箱扫描,在512nf之内无解。只能对v2由影响,对v1无影响。测试图

目前已知振荡频率为3-4M ...

前面没看清楚。你这是V1不稳定,而V2稳定。那么查一下TL082是否单位增益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没看清楚。你这是V1不稳定,而V2稳定。那么查一下TL082是否单位增益稳定?
...

解决方案:

v1经RC到正电源,到负电源,到地。或用rc到正电源,负电源到地,都可。
输出分布电容导致的?

网友B:
你的示波器探头用X10档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示波器探头用X10档试一下,

不是示波器的问题。试过了。现在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只要输出加个rc或r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示波器的问题。试过了。现在正弦波

方波

你这是加了负载(RC或R)。空载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前面接了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加了负载(RC或R)。空载可能有问题。

我测了一下这个国产小芯片运放,电压跟随器的带宽,发现有两个波峰,示意图如下从1.3M开始出现大于1的增益,到2.8M,放大4倍,然后略微下降,到了6.7M又出现4倍放大,到9.5M然后迅速下降

不知道正品tl082是不是这样的。这个-3db带宽是不是9.5M-10M左右?

网友A:
看TI的TL08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能保证信号源有零电平,而没有隔直吗?尽管信号源有零电平,电缆线也不是纯净的偏置回路。
何况在不接信 ...

根据电路图,“偏置”不存在问题。

至于实际的信号源是否有“隔直”,问LZ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一下这个国产小芯片运放,电压跟随器的带宽,发现有两个波峰,示意图如下从1.3M开始出现大于1的增益 ...

估计那个国产的器件与标准器件差异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保证信号源有零电平,而没有隔直吗?尽管信号源有零电平,电缆线也不是纯净的偏置回路。
何况在不接信 ...

我买的信号发生器,台湾产,dc偏置又专门的选项,开机默认不开的。
由于放大倍数不大,几个mV的偏置,不影响的。我也看不出来。
这个两个运放后面各加一个运放,加直流偏置的1.65V直接进单片机,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单片机的1M采样,已经调通。现在stm32f103c8t6已经涨价到几十元,有一种玩高级单片机的感觉。

楼主:
1khz:

2khz:

4khz

8khz

V2=[ 0.8118    1.4500    2.1800    2.6300]
V1=[1.6100    1.4600    1.1200    0.6730]
Xc=I/V=V2/1800/V1=[0.000280124223602   0.000551750380518   0.001081349206349   0.002171041769853]
f=[1000,2000,4000,8000]
w=2*pi*f
C=Xc/(2*pi*f)=[44.583154866114782  43.906900206097461  43.025517849743537  43.191503666386488]
这是用示波器粗测的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一下这个国产小芯片运放,电压跟随器的带宽,发现有两个波峰,示意图如下从1.3M开始出现大于1的增益 ...

你测的这个是闭环增益。其实从这个图能看出来,在高频端有增益尖峰,肯定是相位余量不足导致的。
看一下这个运放的手册,是否是单增益稳定,如果不是,V1肯定会容易震荡。
另外看V1在PCB走线上是否比较长,寄生的电感和电容会和运放的输出阻抗形成一个极点,导致相位余量不够。
补偿方法有很多种,除了负载加RC,也可以在V1的输出近端处串联一个隔离电阻R,试试10Ω即可。或者反馈路径不直连,加一个RC,类似图2,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的这个是闭环增益。其实从这个图能看出来,在高频端有增益尖峰,肯定是相位余量不足导致的。
看一下 ...

知道是负载问题,我后面还有一级运放,还要焊。把交流电压加个1.65V左右进入stm32.
你说的引线问题,我已经尽力了,引线虽然长,但是运放的反馈电阻,直连,都是非常短的。V1的in-与out是直接在芯片上锡短接的。

我尽量不补偿,以免影响测量。

网友E:
小板子附近都没看见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芯片正负端不加对地电容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板子附近都没看见电源滤波电容

去耦和电容,在端子排上的,后来几经折腾,去除了。不是去耦电容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是负载问题,我后面还有一级运放,还要焊。把交流电压加个1.65V左右进入stm32.
你说的引线问题,我已 ...

补偿未必会影响测量。只要保证你要的工作频率以内,闭环增益变化满足设计精度需求即可。V2如果不震荡,可以把V2、V1的负载交叉验证一下,看看现象是否一致,师傅是蓝色线缆以外负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偿未必会影响测量。只要保证你要的工作频率以内,闭环增益变化满足设计精度需求即可。V2如果不震荡,可 ...

现在是最终调试电路图:

这个电路图,没有补偿,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三角波,方波都没问题了。
二极管电压,0.63V左右,大概偏置到1.25V左右。tl082不是轨至轨,难受。我的供电是从笔记本电脑拆出的18650两节,中间为地。
stm32已经采集到两路数据了。
最终运放可能用rs8752,sgm8052,这种轨至轨放大器,现在发现高速放大器问题稳定性问题多多。不过发现这个国产tl082可以工作在1M没有问题,主要是放大倍数不高。激励源方案,还未确定。

楼主:
  1. v2=[2714, 2698, 2690, 2661, 2635, 2603, 2578, 2527, 2486, 2437, 2385, 2333, 2277, 2214, 2144, 2062, 1984, 1942, 1870, 1794, 1743, 1745, 1569, 1494, 1411, 1340, 1247, 1180, 1110, 1039, 978, 911, 835, 759, 710, 648, 586, 550, 494, 458, 415, 384, 351, 333, 312, 290, 276, 270, 267, 268, 275, 278, 302, 320, 356, 364, 423, 453, 495, 541, 590, 651, 703, 777, 823, 899, 964, 1042, 1121, 1184, 1264, 1356, 1301, 1499, 1577, 1655, 1719, 1756, 1882, 1953, 2027, 2152, 2166, 2230, 2295, 2348, 2387, 2450, 2500, 2543, 2582, 2610, 2647, 2670, 2694, 2709, 2720, 2722, 2724, 2722,2712, 2698, 2679, 2653, 2634, 2600, 2560, 2518, 2487, 2432, 2373, 2323, 2264, 2198, 2140, 2070, 2005, 1937, 1861, 1785, 1709, 1626, 1559, 1471, 1404, 1328, 1258, 1172, 1099, 1027, 954, 890, 831, 676, 691, 637, 586, 550, 475, 449, 409, 374, 353, 335, 301, 284, 272, 267, 268, 264, 278, 285, 301, 328, 358, 381, 411, 450, 494, 544, 608, 670, 713, 778, 839, 909, 978, 1051, 1123, 1198, 1280, 1355, 1433, 1511, 1590, 1668, 1744, 1815, 1892, 1968, 2047, 2105, 2171, 2237, 2306, 2354, 2410, 2460, 2514, 2521, 2586, 2622, 2646, 2712, 2682, 2707, 2720, 2725, 2769, 2744]

  2. v1=[1578, 1594, 1642, 1677, 1715, 1750, 1779, 1809, 1850, 1881, 1905, 1935, 1957, 1986, 2001, 2007, 2004, 2048, 2068, 2078, 2107, 2149, 2100, 2086, 2093, 2092, 2088, 2072, 2067, 2039, 2034, 2020, 1997, 1976, 1958, 1931, 1900, 1878, 1845, 1805, 1782, 1747, 1710, 1690, 1657, 1607, 1573, 1533, 1505, 1466, 1426, 1390, 1354, 1302, 1281, 1230, 1207, 1166, 1147, 1113, 1068, 1048, 1031, 1002, 977, 963, 935, 932, 919, 894, 887, 885, 778, 887, 894, 890, 889, 878, 916, 917, 945, 984, 984, 1008, 1028, 1052, 1080, 1096, 1144, 1169, 1204, 1242, 1279, 1304, 1350, 1389, 1436, 1463, 1505, 1540,1578, 1615, 1649, 1686, 1723, 1759, 1784, 1816, 1845, 1885, 1907, 1930, 1962, 1972, 2009, 2020, 2036, 2053, 2075, 2082, 2092, 2093, 2097, 2087, 2096, 2083, 2092, 2072, 2066, 2047, 2035, 2023, 2002, 1935, 1951, 1925, 1908, 1890, 1826, 1814, 1770, 1746, 1696, 1685, 1644, 1600, 1563, 1529, 1497, 1443, 1422, 1382, 1338, 1311, 1277, 1240, 1199, 1168, 1134, 1105, 1082, 1051, 1029, 1002, 977, 962, 946, 912, 913, 902, 890, 884, 887, 883, 893, 893, 895, 901, 918, 933, 941, 961, 987, 1019, 1029, 1062, 1085, 1119, 1148, 1168, 1212, 1250, 1283, 1338, 1372, 1400, 1436, 1476, 1520, 1562]

r1=1.8k 1%
采样率100k,100个数据1个周期,信号发生器1khz
还是有点噪音
示波器波形

网友F:
难道这就是阻抗不匹配么,更换不同的Cx是不是能改变震荡的频率,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最终调试电路图:

这个电路图,没有补偿,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三角波,方波都没问题了。

所以,问题的根源是去掉后面LM358运放就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问题的根源是去掉后面LM358运放就震荡了?

这个国产运放要带负载,手中没有原装tl082,无法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输出截波时,虚短不成立。

一开始不震荡的,后来调频率,误触发方波,结果运放就振荡起来了。说明这个运放在一定情况下,例如插拔cx有可能就会导致运放自激。刚搞个迷你电桥,就碰见鬼,我还以为tl082是通用运放,做个跟随器问题不大,就随便随机选择满足要求的元器件。
我找到国产运放低成本运放了,rs8752和sgm8052,都是250M的,查了下是跟ad8051相近。
其中ad8051的ib很大,rs8752和sgm8052是cmos运放,手册上说只有几个pA,只能工作在5V或±2.75V。ad8051可以工作在±5V。
这个tl082不是railtorail运放,stm32的adc分辨率不能全部得到应用。如果要全部应用,锂电池的电压得用dcdc升上去,噪音就来了。
准备是用lm317+lm337生成±2.75V线性双电源,加个LDO3.3V給单片机供电。锂电池用两节。没用dcdc,噪音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经验,连同本人和其他网友,藉此可以多一个经验。反正都是在找问题点,解决后以作为日后的借镜。 ...

去掉cx,我已经弄过了,并且把这个国产运放在跟随器情况下得带宽用信号发生器扫了一遍。从2.8-9M都是大于1得,1M以内正常。硬件暂时放一边,不是最终电路。现在调算法,单片机上传得数据已经用matlab算了一遍,效果还行。现在就是将算法变成单片机用的。fft运算得整数化。

网友G:
输出级阻抗变化波形变化,反相后自激消失更有可能是输出级的连线和自制可调电容的连线耦合的原因,如果是电感耦合则将自制可调电容的连线拧成双绞线可以解决,如果电容耦合则要调整连线的相互位置

网友G:
tl084的电源电压最低10v

网友G:
不接信号源时的u1-op1直流偏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接信号源时的u1-op1直流偏置没有。

jfet输入需要直流偏置吗?怎么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tl084的电源电压最低10v

我这个好像正负3.8伏能工作,vcc-vee=7.6V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级阻抗变化波形变化,反相后自激消失更有可能是输出级的连线和自制可调电容的连线耦合的原因,如果是电 ...

自制电容箱,只是确定电容范围得,不会一直接在电路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jfet输入需要直流偏置吗?怎么偏置?

如果以后信号源一直在路上,没有必要改,否则9楼。

网友H:
国产的用的哪家的?

我之前用TI的做告诉电流采样的时候开始用错运放了,选的DECOMPENSATION类型的,结果在低电压放大倍数的时候就出现了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用的哪家的?

我之前用TI的做告诉电流采样的时候开始用错运放了,选的DECOMPENSATION类型的,结果在 ...

淘宝上排名比较靠前的,买个芯片有三种选项,国产小芯片,国产大芯片,原装进口
我好奇心比较重,买了国产小芯片,我也不知道型号,不知品牌,更不知道datasheet在哪?

楼主:
v2=[2714, 2698, 2690, 2661, 2635, 2603, 2578, 2527, 2486, 2437, 2385, 2333, 2277, 2214, 2144, 2062, 1984, 1942, 1870, 1794, 1743, 1745, 1569, 1494, 1411, 1340, 1247, 1180, 1110, 1039, 978, 911, 835, 759, 710, 648, 586, 550, 494, 458, 415, 384, 351, 333, 312, 290, 276, 270, 267, 268, 275, 278, 302, 320, 356, 364, 423, 453, 495, 541, 590, 651, 703, 777, 823, 899, 964, 1042, 1121, 1184, 1264, 1356, 1301, 1499, 1577, 1655, 1719, 1756, 1882, 1953, 2027, 2152, 2166, 2230, 2295, 2348, 2387, 2450, 2500, 2543, 2582, 2610, 2647, 2670, 2694, 2709, 2720, 2722, 2724, 2722,2712, 2698, 2679, 2653, 2634, 2600, 2560, 2518, 2487, 2432, 2373, 2323, 2264, 2198, 2140, 2070, 2005, 1937, 1861, 1785, 1709, 1626, 1559, 1471, 1404, 1328, 1258, 1172, 1099, 1027, 954, 890, 831, 676, 691, 637, 586, 550, 475, 449, 409, 374, 353, 335, 301, 284, 272, 267, 268, 264, 278, 285, 301, 328, 358, 381, 411, 450, 494, 544, 608, 670, 713, 778, 839, 909, 978, 1051, 1123, 1198, 1280, 1355, 1433, 1511, 1590, 1668, 1744, 1815, 1892, 1968, 2047, 2105, 2171, 2237, 2306, 2354, 2410, 2460, 2514, 2521, 2586, 2622, 2646, 2712, 2682, 2707, 2720, 2725, 2769, 2744]

v1=[1578, 1594, 1642, 1677, 1715, 1750, 1779, 1809, 1850, 1881, 1905, 1935, 1957, 1986, 2001, 2007, 2004, 2048, 2068, 2078, 2107, 2149, 2100, 2086, 2093, 2092, 2088, 2072, 2067, 2039, 2034, 2020, 1997, 1976, 1958, 1931, 1900, 1878, 1845, 1805, 1782, 1747, 1710, 1690, 1657, 1607, 1573, 1533, 1505, 1466, 1426, 1390, 1354, 1302, 1281, 1230, 1207, 1166, 1147, 1113, 1068, 1048, 1031, 1002, 977, 963, 935, 932, 919, 894, 887, 885, 778, 887, 894, 890, 889, 878, 916, 917, 945, 984, 984, 1008, 1028, 1052, 1080, 1096, 1144, 1169, 1204, 1242, 1279, 1304, 1350, 1389, 1436, 1463, 1505, 1540,1578, 1615, 1649, 1686, 1723, 1759, 1784, 1816, 1845, 1885, 1907, 1930, 1962, 1972, 2009, 2020, 2036, 2053, 2075, 2082, 2092, 2093, 2097, 2087, 2096, 2083, 2092, 2072, 2066, 2047, 2035, 2023, 2002, 1935, 1951, 1925, 1908, 1890, 1826, 1814, 1770, 1746, 1696, 1685, 1644, 1600, 1563, 1529, 1497, 1443, 1422, 1382, 1338, 1311, 1277, 1240, 1199, 1168, 1134, 1105, 1082, 1051, 1029, 1002, 977, 962, 946, 912, 913, 902, 890, 884, 887, 883, 893, 893, 895, 901, 918, 933, 941, 961, 987, 1019, 1029, 1062, 1085, 1119, 1148, 1168, 1212, 1250, 1283, 1338, 1372, 1400, 1436, 1476, 1520, 1562]

r1=1.8k 1%
采样率100k,100个数据1个周期,信号发生器1khz
还是有点噪音
示波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