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上电后.3.3V电压会升到3.6V

楼主(2021-05-13):
(无正文)

楼主:
meow注意看资料,,GD32好多不支持5V兼容

网友A:
检查下外设IO电平

网友B:
应该是5V信号加到IO口上了。

网友C:
硬件设计问题。非5V耐受的IO上加了5V电压,通过IO的保护二极管将3.3V电压抬高到了3.6V。
注意所有带ADC输入的IO全部不耐受5V。

网友D:
应该是有IO接入了高于3.3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