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 的USB 接口损坏案例及解决方法~

楼主:
问题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STM32F205VC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为了实现产品的设计中使用STM32 的 USB OTG 接口,作为其产品的一个通用 USB 接口来用。在其产品小批量试产后,发现 STM32的 USB OTG 接口在其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易损坏。
调研
使用 USB OTG 驱动库的 DEMO 程序对芯片进行测试,发现其 USB OTG 接口在功能上的确已失效。测量该芯片在复位状态下的工作电流,在 90mA 左右,明显偏大。对该芯片做 FA 处理,结果表明该芯片的USB OTG 接口已被 ESD 损坏。检查硬件设计,发现该接口未做 ESD 保护。

楼主(2021-05-13):
结论
STM32 的端子未做 ESD 保护,直接引至机壳对外的插座上,从而发生 ESD 损坏。
处理
设计中增加 ESD 保护,推荐器件 EMIF02USB03F2,如图(二)所示:

楼主:
建议
在 STM32 的数据手册中,给出的 ESD 相关数据如表(一)所示:

在人体模型下,最大放电电压为 2000V;在机器模型下,最大放电电压为 500V。这样的防静电能力,使得 STM32 不适合在没有防静电措施的环境下,直接与带静电的物体接触。也就决定了,在硬件设计中,不可以在不加任何的防静电保护的情况下,将 STM32 的管脚引至暴露在机壳之外的端子上。表(二)列出一些常用保护器件型号,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