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调试蓝牙通信

楼主(2021-05-13):
(2021/5/13)将单片机串口的TX,RX 与HLK-B30蓝牙模块的RX,TX相互连接,通过程序拉高他的CEN 和 ES0管脚复位使其进入AT模式,串口调试软件测试,打开串口的发送中断。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命令可以收到应答。但是通过程序发AT就没有反应。(在while内函数1ms延时发送)关闭串口的发送中断。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命令没有收到应答。但是串口调试窗口会把程序发AT回显出来。(在while内函数1ms延时发送)求解惑

网友A:
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单片机串口根本就没有数据出来,看看串口初始化是不是正常,用示波器看看。
另外就是串口发送出来的AT就不对,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电脑调试软件直接发AT给单片机,不是给模块,看看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究竟是什么,一般是AT\r\n;而初用者一般都发送AT。
楼主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