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看门狗不起动

楼主(2021-05-13):
调用了
        Wdt_Init(0,WdtT205ms);
        Wdt_Start();

然后在主循环里面
      Wdt_Feed();

当主循环中注释掉 Wdt_Feed();没有发现重启呢。还需要设置啥?

网友A:
设置的是中断还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是中断还是复位?

typedef enum en_wdt_func
{
    WdtResetEn    = 0,   ///<复位使能
    WdtIntEn      = 1,   ///<中断使能
}en_wdt_func_t;

初始化选0,应该是复位。
这个难道还涉及时钟吗?

看到HC110的好像是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Wdt,TRUE)。但是005的好像找不到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typedef enum en_wdt_func
{
    WdtResetEn    = 0,   ///

搞定了。是操作问题。代码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是操作问题。代码是对的

是没有使能WDT的外设时钟吗?

楼主:
不需要使能外设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是操作问题。代码是对的

操作问题,不还是代码问题吗?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比较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