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基于CH9140的BLE-SER模块测试

楼主(2021-05-13):
模块来自某商城,那里的论坛发了测试结果,可惜那里人气太差,原厂估计也不会看,在这里再发一下。
初步测试了一下BLE-SER的性能,也就是CH9140的性能,比较失望,不如市面上做得比较好的蓝牙串口模块。
软件和驱动不支持Win7,测试环境为Win10,硬件方面电脑内置蓝牙为BLE4.0版本。实测添加串口正常。
PC使用超级终端链接虚拟出来的COM4,访问我的设备。实测当设备命令相应比较长的时候会有中断,可能是CH9140固件的bug。
尝试用蓝牙串口通过ymodem协议给设备更新固件,提示:超过了错误的极限值,然后就退出了。
以上的两个操作,使用HC-06蓝牙模块都是一切正常的。测试时蓝牙模块就在PC的旁边,不存在信号不好的问题。需要注意PC的蓝牙为4.0版本,不知道是否有影响。HC-06使用的是蓝牙2.0+SPP。
还有要注意的是,测试时使用的软件为“超级终端”,直接输入命令行,同一个界面下同时显示输入输出,和串口助手及手机上的BleUart那种一问一答方式有所差异,Putty,SecureCRT也有这种串口终端模式。

CH9140这个芯片想要复制CH340的成功,看起来挺难的。提一些建议供参考。
1)蓝牙最好做成双模,经典蓝牙SPP串口还是有很多人需要的,工业领域不是消费领域,还有大量不支持BLE的设备,同时他们对功耗并不是十分敏感。
2)封装方面,目前的QFN-28并不是十分友好,像CH340那样SO-8,SO-16这些对焊接比较友好的封装客户更容易接受一些。建议出一些SO-8,SO-16,TSSOP-16的封装。像伦茨的ST17H66就是TSSOP-16的,甚至杰理的AC6368A是SO-8封装,这些封装相比QFN-28客户更容易接受。
看了下售价,这个模块在商城批量10元出头,这个价格竞争力并不是很强。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评测。
1、沁恒CH914x的主要定位于低功耗蓝牙的数传应用场景,
2、后期会有一款ESSOP10封装
价格方面可直接联系销售:025-52638388

PS:PC端的蓝牙为4.0的话,MTU最大23,每包最多传输20个字节,相较蓝牙4.2版本,MTU最大247,对速率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评测。
1、沁恒CH914x的主要定位于低功耗蓝牙的数传应用场景,
2、后期会有一款ESSOP10 ...

大量的PC蓝牙都集成在无线网卡上,都是4.0的。不过4.0下必然丢包的话,CH914x应用场合会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评测。
1、沁恒CH914x的主要定位于低功耗蓝牙的数传应用场景,
2、后期会有一款ESSOP10 ...

CH9140的虚拟串口在Win10上使用必须一直开启BleComManager软件吗?
经典蓝牙SPP只要配置好以后就会在硬件管理器里面出现两个串口,不需要一个驻留后台的软件。
相比之下还是经典蓝牙这种方式比较好一点,是因为Windwos没有提供BLE的串口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9140的虚拟串口在Win10上使用必须一直开启BleComManager软件吗?
经典蓝牙SPP只要配置好以后就会在硬件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CH9140的虚拟串口目前使用需要开启BleComManager,方便设备查找和观察,下面的版本已在考虑移至后台。
经典蓝牙有提供串口,低功耗蓝牙没有。
9140所提供的串口为虚拟串口,接近于USB虚串,支持串口参数动态设备、MODEM控制,
关于丢包,BLE端和串口端都做了流控处理,解决可能的丢包,但需要使用CTS/RTS.

网友C:
你好:
串口中断可能是蓝牙传输时是按照连接间隔发帧,导致超时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串口的误差导致串口数据错误引起的。
电脑蓝牙不支持蓝牙或者不支持4.2的蓝牙可以使用沁恒的dongle解决,dongle连接9140后,dongle的USB接口在电脑端虚拟出串口,蓝牙端dongle和9140直接通讯这样蓝牙端的速度和响应时间都可以很快基本上115200都可以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串口中断可能是蓝牙传输时是按照连接间隔发帧,导致超时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串口的误差导致串口数据 ...

使用Dongle不现实的,背离了蓝牙串口的初衷,很多时候用蓝牙串口就是为了省一个USB口。甚至是省去一个插USB口的动作,如果操作比插一个CH340的USB串口还麻烦,那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PC上面BLE的普及很差,Win7也没有自带的BLE驱动,4.0下面BLE串口非常慢,看起来USB串口还是经典蓝牙比较好一些。可惜CH914x只支持BLE。总之不太看好这款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串口中断可能是蓝牙传输时是按照连接间隔发帧,导致超时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串口的误差导致串口数据 ...

这种dongle+蓝牙模块的方式比直接用usbttl串口麻烦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串口中断可能是蓝牙传输时是按照连接间隔发帧,导致超时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串口的误差导致串口数据 ...

串口的误差?USB串口使用芯片是CH340N,SO-8封装,115200波特率,意思是这款芯片无法保证115200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的误差?USB串口使用芯片是CH340N,SO-8封装,115200波特率,意思是这款芯片无法保证115200波特率? ...

115200,这类标准波经的误差肯定是保证的。接收允许的误差约2%,外置晶振发送误差小于0.3%,内置晶振发送误差小于1%。
CH9340支持“专用波特率”模式,可以更好支持一些波特率较常规有偏差的MCU,如用在Andruio中的Mega单片机。

网友D:
这个功耗一般是多少ma?

基本工作时候大概是几个mA左右,省电方式下运行蓝牙大概1mA,掉电模式下(不运行蓝牙)功耗在0.3u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耗一般是多少ma?

CH340N VCC=5V时,工作电流约为7mA左右,VCCC=3.3V时,工作电流约为2.8mA;芯片手册6.2章节有更详细的电气参数。
更多的USB 转串口型号,可查看此页面,http://special.wch.cn/zh_cn/produ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