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PROM中程序如何实现跳转,中断向量表如何设置

楼主(2021-05-13):
我要自己实现一个bootloader,bootloader在M487的APROM里面,APP也在APROM里面,如何实现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中断向量表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参考隔壁家的写法,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bsp中就有范例代码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480BSP/tree/master/SampleCode/StdDriver/FMC_MultiBoot

网友C(2021-07-13):
可以向量重映射后cpu复位
FMC_SetVectorPageAddr(0x0); //向量表重映射到地址00; SYS_ResetCPU();
在ICP里设置启动位置  APROM带IAP

网友D:
我们用的ST的片子,就是自己做的这种形式,做好之后,实现U盘升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