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的参考电压是如何选择?

楼主(2021-05-13):
要使用M451的DAC。在M451的手册中,说明了用SYS_VREF寄存器来选择参考电压。但在寄存器定义这块,只说明了用内部参考电压的值,没有说明如何选择参考电压为Vref管脚上的值,或者是AVDD的值。

网友A(2022-11-23):
你好,这手册写了VREF是内部xxV的,是不是就VREF的电压值就是这个

网友B:
没用过这M451,你看看它官方的demo呢?

网友C: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的,应该能帮你解答一下

网友D:
我觉得,通过你的手册,已经告诉你Vref的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E:
话说,他这个Vref引脚外置了么?

网友F:
通过配置,将Vref从外部参考电压即可吧,但好像没讲如何配置

网友G:
这个外部参考电压是不是默认的啊?不需要配置的啊?

网友H:
你可以看看他家的例程的,ADC的例程也行,这不是说可以与EADC参考电压共享么

网友I:
感觉新唐他家的模拟方面的配置,好复杂哦

网友J:
应该有配置是否用外部参考电压作为参考电压吧,你再好好搜搜数据手册吧

网友K:
这个都是选择的引脚的电压。

网友L:
使用单片机的 参考电压,有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