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問M031 Series沒有ICE可以先燒UART bootloader時還有甚麼辦法可以用UAR

楼主(2021-05-13):
請問M031 Series沒有ICE可以先燒UART bootloader時還有甚麼辦法可以用UART 燒入程式

网友A:
没法吧,你是开发板做好了,忘了预留烧录接口了?

网友B:
好像不太行耶 这个建议找官方技术咨询一下把

网友C(2022-02-22):
想使用UART/I2C/SPI...等通訊介面進行燒錄動作,一定需要有Bootloader配合,若是晶片內部沒有對應介面的Bootloader以及程式碼的話,是沒有辦法進行UART燒錄的。

建議您先想辦法弄到一個ICE來燒錄Bootloader (ISP Code)。

网友D:
找一下代理fae问一下qq159344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