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请问开发AT32F415KBU7-4在CubeMx中应该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楼主(2021-05-13):
请问开发AT32F415KBU7-4在CubeMx中应该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难道是选型表中的STM32F0系列?或还有什么更好的开发方法?另外如果在Arduino中开发,又应该选STM32的什么型号呢?

网友A:
对于AT32F415,  建议基于AT32 BSP开发,这样反而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AT32F415,  建议基于AT32 BSP开发,这样反而快一些。

好的,请问AT32 BSP在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6948-1-1.html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请问可以用stm32CubeMX开发吗?

网友C:
这个不错的,很棒的,。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不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E(2021-07-07):
请问开发AT32F415KBU7-4在CubeMx中应该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换平台最好不要想着原来的代码直接烧录,会有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后期维护也是头疼,最好重新开发,现在的国产MCU开发都很简单的搜索
复制

网友F(2022-01-24):
请问开发AT32F415KBU7-4在CubeMx中应该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不可以!搜索
复制

我以前也老由这样的幻想

网友G(2022-02-24):
似乎可以,我再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