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LK_SetModuleClock 函数导致代码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1-05-13):
库函数 为 : Mini51DE_Series_BSP_CMSIS_v3.02.001
使用的 mcu 为  MINI51ZDE
上传不了 图片  就纯手打吧
    //选择 外设 的 时钟源 和 分频
    CLK_SetModuleClock(UART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IRC22M,CLK_CLKDIV_UART(1));//串口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CLK_CLKSEL1_TMR0_S_IRC22M,0);//定时器0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CLK_CLKSEL1_TMR1_S_IRC22M,0);//定时器1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CLK_CLKSEL1_PWM01_S_HCLK,0);//pwm0和1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CLK_CLKSEL1_ADC_S_IRC22M,CLK_CLKDIV_ADC(1));//ADC

上面是代码  看示例代码中 是选择外设时钟源的
我使用了 串口和 adc   但是无法打印和adc采集
将这段代码 注释后  可以正常打印和adc采集
使用的 是内部 22m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清空 usart 时钟源位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IRC22M;// 设置 时钟源为 内部 22m
或者 我自己直接写 寄存器也是 可以的
但是  使用 库函数  就直接挂掉
所以 库函数 CLK_SetModuleClock  到底 做了什么操作呢
求解答  谢谢

楼主:
SYS_UnlockReg();  //解锁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IRC22M,CLK_CLKDIV_HCLK(1));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_S_IRC22M_DIV2);

    // 使能外设 时钟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_MODULE);//串口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定时器0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定时器1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pwm0和1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ADC

    //选择 外设 的 时钟源 和 分频            库函数  不知道操作了什么 无法使用

//    CLK_SetModuleClock(UART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IRC22M,CLK_CLKDIV_UART(1));//串口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CLK_CLKSEL1_TMR0_S_IRC22M,0);//定时器0

//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CLK_CLKSEL1_TMR1_S_IRC22M,0);//定时器1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CLK_CLKSEL1_PWM01_S_HCLK,0);//pwm0和1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CLK_CLKSEL1_ADC_S_IRC22M,CLK_CLKDIV_ADC(1));//ADC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io口 复用

    SYS->P0_MFP =  SYS_MFP_P00_TXD | SYS_MFP_P01_RXD;//端口 复用  p0_0  p0_1 为 tx rx

    SYS->P1_MFP = SYS_MFP_P13_AIN3 | SYS_MFP_P14_AIN4 ;   //端口 复用  p1_4  ad采样 1  3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GPIO_OFFD_OFFD_Msk|BIT4 |BIT3);

    SYS_LockReg();//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