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烧录器已经连上,脱机烧录,开始按钮为什么是灰色的?

楼主:
烧录器已经连上,脱机烧录,开始按钮为什么是灰色的?为什么必须连接到芯片,才可以点开始按钮?这样脱机烧录时,导hex到烧录器很不方便

网友A(2021-05-15):
你用的哪个芯片啊,这是烧录器连接了,但是芯片没有连接到烧录器上,是不是用的厂家的开发板啊,有一些拨码开关要选择的。

网友B:
感觉这是连上烧录器了,但是没读到芯片的意思

网友C:
这只是连上了烧录器,没有检测到芯片,芯片型号没有怎么烧录?

网友D(2022-04-11):
不同的芯片flash烧录时序不太一样,必须知道要烧录的芯片型号,所以要连接芯片拿到目标芯片型号。

网友E:
目标晶片未侦测到,先检查下你的硬件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