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MC33078是的高精度低噪声的运放 VoutA是由一个DA芯片产生0-2.5V的电压,然后OUT2经过右上角的电路最后由V+_Y输出。VoutA=2.5V时  V+_Y=10.5V左右。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VoutA和V+_Y的关系是什么,还有就是右上角的电路的作用。谢谢各位了

楼主(2021-05-13):
二极管和三极管是用来钳位和电流放大的。 就是搞不清楚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网友:
VoutA和V+_Y的关系是:V+_Y的电压取决与VoutA的电压。
当VoutA的电压大于IN2-时,V+_Y的电压为12V的(85%~90%)左右。
当VoutA的电压小于IN2-时,V+_Y的电压接近于0V左右。
至于你右上图那个电路感觉像是用于迟滞作用,用于防止IN2-的电压超过VoutA时,out2输出瞬间变低。
个人理解是这样,你再找大神问问。

网友A:
三极管电路没有啥用。是不是抄板电路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电路没有啥用。是不是抄板电路错误?!

这个板子可以正常工作哦,我主要对VoutA和OUT2之间的 关系比较蒙

网友A(点评):
没说不能正常工作。而是要不要三极管部分电路(就是上图右下角电路)没有太大差别。对交流信号而言三极管b与e(或者两二极管阴极)之间就是导线!

楼主:
和一个朋友沟通了下,通过计算反馈电流,就可以计算出输出和输入的关系,通过虚短 能算出流经R40和R42的电流,从而反算出反馈电流 ,之后反馈电流乘上反馈电阻就能算出反馈电阻端的电压 之后加上VoutA就是OUT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