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AT20芯片的P02引脚可以复用为普通IO吗?

楼主(2021-05-13):
N76E003AT20芯片因为管脚有限,准备将P02引脚(ICP_CLK)可以复用为普通IO(推挽输出),可以吗?有什么限制或者BUG要注意。

网友A:
可以。
注意不要让ICP功能和应用电路之间有互相影响。

网友B:
我估计是可以复用的,可以延时个多少时间之后 复用成普通IO 这样稳妥一些

网友C:
可以,只要你不会用到ICP-CLK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