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键开关电路

楼主(2021-05-13):
用分立元器件实现以下功能: 按键按下电源接通  60s内按键没有再按下电源自动断开,如果有按下关掉电源关掉
2有偿提供原理图

网友A:
可以用运放吗

楼主:
三级管+mos管

网友B:
有偿的“偿”等于多少?
你可以搜:3AG1电路集锦,好像里面有类似的应用电路

网友C:
有偿就是有钱给就是了,你快点去努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偿就是有钱给就是了,你快点去努力

@king5555 :我倒是怕C2的漏电,导致延时关机功能失败。
@king5555 :按键按下,R2 R4的分压会使Q4打开
@king5555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R6和Q1是固定偏置怎么了?上电Q1导通,Q2截止,Q4也截止,负载没有电压。按下S1开机。符合逻辑,合理呀。
学习了

网友E:
去看这个帖子的86楼电路: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13870-9-1.html

网友E:
普通的单键电子开关电路加上一个延时部分就可以:

网友F:
暂时是没看懂,S1,C1,C2搞懂了应该就差不多了,牛X,老师可以分析下么

网友G:
用TL431搞一下,借鉴万用表自动关机电路

网友:
电路有了,楼主却不见了,没地方找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