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的硬件IIC做从机怎么弄啊?

楼主(2021-05-13):
最近需要用GD32F303来替换stm32f103vct6,之前是使用stm32的硬件IIC做从机,现在需要换到GD32的芯片来做产品,代码移植后发现IIC没有反应,在网上找了移植手册更改了IIC部分发现没有用,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改到吗?目前还是使用的stm32的库。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2021-09-07):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使用的IIC做从机接收也有问题。

网友B(2021-12-09):
GD32F10X /GD32F303 flash取值零等待,而ST需要2个等待周期,因此,一些精确延时或者模拟IIC或SPI的代码可能需要修改。

原因:GD32采用专利技术提高了相同工作频率下的代码执行速度。

修改:如果使用for或while循环做精确定时的,定时会由于代码执行速度加快而使循环的时间变短,因此需要仿真重新计算设计延时。使用Timer定时器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