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论坛有瑞萨单片机代理吗

楼主(2021-05-13):
论坛有瑞萨单片机代理吗?想找瑞萨芯片。

网友A:
需要什么资源呢?

楼主:
8K rom,512字节 RAM,带AD,串口。32脚和20脚的都有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8K rom,512字节 RAM,带AD,串口。32脚和20脚的都有用到。

R5F10268ASP     8K 20PIn
R7F0C901          48K  32Pin
这两个型号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F10268ASP     8K 20PIn
R7F0C901          48K  32Pin
这两个型号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谢谢  你是代理吗

网友B:
为何要找鬼子的单片机?

网友C:
是不是NEC ?
格力空调的遥控器里面用的是NEC单片机,这货的功耗似乎能做得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找鬼子的单片机?

听说瑞萨的目前涨价没那么离谱,而且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