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基于新唐单片机的电压电流表头制作(INA226)

楼主(2021-05-13):
#申请原创#  @21ic小跑堂
   我们通常使用的可调电源,普通的可调电源一般会有两个内容的显示,一个是当前调至的电压值,一个是当前用电器的电流值。下面介绍一下使用INA226的功率芯片制作这个既能显示电压值,又能显示电流值的表头制作。
一.所需硬件
1. INA226功率芯片,这个是采集数据的主要器件,下面会有介绍。
2. 屏幕(这里使用的OLED12864-7线SPI),用于显示电压电流值。
3. 单片机(这里使用的是新唐N76E003),因为我们要把采集的数据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数值显示在屏幕上,所以不需要太强大的MCU,一般的最小的51即可。
4. 采样电阻——100mΩ。INA226需要用采样电阻来获取电流值,所以这个电阻尽量选择精度高一点的,功率大一点的。
5. 剩下的就是一些单片机的基本外设了,电容、电阻等等就不多说了。
二.INA226简介

直接放截图吧,更详细的内容看附件的芯片手册。

三.硬件PCB
根据INA226的手册,简单的画了一个PCB,将单片机、OLED屏也集成到了PCB中,AD工程请见附件。
原理图:

PCB图:

四.软件编写
1. INA226驱动,IIC通信,需要在单片机进行IIC驱动编写,具体可见附件的IIC_INA226.c

2. INA226的读写
INA22610个寄存器,其中4个是可读可写,6个只能读取

每个寄存器的意义请看下图,程序里也有。

之后就是INA226的读寄存器和写寄存器

INA226_data.Read_Data[1]是输入的电压值,也就是iread(0x80,2),读取的0x80的地址(本机地址),0x02是读取的寄存器,由手册可知,0x02代表的是总线电压。如果不准的话,可以更改后面的系数1.25。我这里感觉还挺准的。
INA226_data.Read_Data[0是输入的电流值,也就是iread(0x80,4)0x04是读取的寄存器,由手册可知,0x04代表的是电流,INA226_data.Var_Iref是系数,也是同理,校准用的。

3. OK,主要的已经搞定,接下来就是OLED12864的驱动了,我使用的是大字体显示,本来屏幕就小,那么字就大一点。

下图是电流和电压的数值显示

4. 基本差不多了,还有注意的是初始化的时候,INA226需要写入采样时间和电流的校准值

寄存器0x05,校准寄存器,0x0036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手册上面有公式。
公式:0.00512/( 电流分辨率0.001A * 取样电阻0.1)=51.2=0x0033
之后感觉不是很准,我把数值上调到了=0x0036
寄存器0x00,采样时间寄存器。设置转换时间204us,求平均值次数128,采样时间为204*128,设置模式为分流和总线连续模式。

五.实物调试

接下来就是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中,进行调试了,下图是我制作完成的实物,大家凑合看吧,看着有点Low,哈哈,调试了好长时间,也换过好多硬件调试,上面是我制作的经验心得,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不错 明星单片机003  .原来是个最具性价比的方案.. 现在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明星单片机003  .原来是个最具性价比的方案.. 现在尴尬了

哎,现在贵的要死

网友B:
性价比高,精度看着也可以啊,也打算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高,精度看着也可以啊,也打算搞个玩玩

mA没问题,uA好像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是我调参数的问题,还是这个芯片的精度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没问题,uA好像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是我调参数的问题,还是这个芯片的精度问题 ...

估计电压准一些,电流误差,可能是电阻精度或者噪音,调整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压准一些,电流误差,可能是电阻精度或者噪音,调整一下试试看

感觉像是参数调试的问题

也是有可能的,比如CT bit, 1.25mv 的LSB ,都可以改改试试

网友C:
你那一排LED打算用来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一排LED打算用来做什么用

哪有一排LED,那是测试电流的负载。。。

网友D:
这个还是不错的,就是新唐003现在很尴尬了。

网友E:
看着不错  有没有那位大佬上传一下可直接烧录的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  有没有那位大佬上传一下可直接烧录的hex文件

要什么hex文件

网友E:
想制作一个板子玩一下,但是不会代码啊!要是有可直接烧录的文件,就可以打个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制作一个板子玩一下,但是不会代码啊!要是有可直接烧录的文件,就可以打个板用了 ...

直接把代码烧进去就行啊

网友F:
楼主是做的双面板还是四层板?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把代码烧进去就行啊

不客气,简单的小玩意,双层板就够了哈

网友G(2021-12-28):
不错,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H:
你这是跟福禄克对比精度啊,nice

网友I:
楼主,加上功率显示和用时呢

网友J(2022-03-22):
这个可以做温度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可以做温度显示吗

这个芯片就是测电流电压的。。。。怎么显示温度

网友K(2022-06-20):
INA226效果怎么样?

网友L:
这个电阻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M:
这个的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N:
不是有数字型的传感器吗

网友O:
新唐单片机看着还不错。

网友P:
电压电流表是什么原理?

网友Q:
电压测量怎么实现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压测量怎么实现的呢  ?

芯片自带这个功能

网友R:
测量量程是多大的?

网友S:
这个原创,差点错过了~~还好发现

网友T:
这芯片型号,要记住,以后用到的时候,能想起来

网友U(2024-12-03):
可以把这个增加代码做成库论计

网友V:
你打算用那排发光二极管做什么?

网友W:
你在比较准确性和侥幸,很好

网友X:
这个还不错,但是新塘003现在很尴尬。

网友Y:
现在有什么便宜的替代芯片啊?

网友Z:
电压测量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A:
新塘003缺货了

网友AB:
差点错过这部原著~~还好我发现,

网友AC:
记住这个芯片的型号,这样以后用的时候就能记住

网友AD:
您可以将这些添加的代码转换成库计算

网友AE:
现在有哪些廉价的替代芯片?

网友AF:
现在有什么便宜的替代芯片?

网友AG:
现在有哪些廉价的替代芯片?,

网友AH:
现在有什么便宜的替代芯片?,,

网友AI:
基于新唐单片机和INA226电流检测放大器,可制作电压电流表头,实现高精度电流电压测量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