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气体放电灯不用 boost 电路

楼主(2021-05-13):
跟 HID 相比,LED 是低压,小功率,用的电源是直流。

楼主:
实际上,气体放电灯镇流器 並非不用 boost 电路,只是不会像 发光二极管 那样直接以 boost 电路带灯,
杜绝 工频频闪效应,革除 庞大笨重的电抗器与平波电容,保证有足够高的功率因数,这就得在 整流 环节着手,boost 电路能满足这些要求。

楼主:
跟 发光二极管 不同,气体放电灯 是负阻器件,
负阻性电光源的恒流驱动,以分压为宜,亦就是,电源电压永远高于灯电压,电感的工作模式是 扼流圈 而不是 泵。

楼主:
频闪效应,罪在电源而不在灯,
跟其他电光源相较,声谐振 问题唯气体放电灯独有,
频率高可减轻频闪,频率低的好处,是没有 EMI 及声谐振的问题,
同样的频率,方波的频闪效应比正弦小,频率不太高,三次谐波就可不落入声谐振区,EMI 问题亦好处理,
同样是方波,佔空比愈小,高次谐波就愈多,而且,脉宽太小,电弧会处于反复重启的状态而不是稳态,这就不利于放电的稳定,boost 电路的输出正是窄脉冲。

网友A:
HID电源拓扑一般是

PFC+DCDC+DCAC

是哪块不用boost?

楼主:
推挽震荡器,可视之为 交替驱动,铁芯共用的 boost 电路,
推挽震荡器输出的是 方波交流电,不是窄脉冲,直接带动小功率的气体放电灯是可以的,
不过,瓩级的推挽震荡器,运行于几百 Hz 的话,那电感还是庞大笨重。

两个电感如果共用铁芯而且是紧耦合,在推挽模式下是 自耦升压(2Vcc) ,boost作用被遏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电源拓扑一般是

PFC+DCDC+DCAC

APFC整流,似乎 非boost莫属了,
镇流器,分为 可调电源与逆变 两部份,灯功率由DCDC控制,DCAC部份不参与,只为 HID 提供交流通道。

楼主:
LED 即使以 boost 带灯,似乎亦仅限于书桌灯及便携装置,不会用于 招牌灯或街道照明。

楼主:
带灯的是镇流器,不是 APFC ,
APFC 既然能作为镇流器的电源,表明 boost 电路的 输变电 能力其实不弱,大功率层级也可胜任,直接带灯理论上並不困难。

楼主:
不过,boost 作为 APFC ,跟 DCDC 不一样,
APFC 的输入,是 正弦半波,为管理功因,每个脉冲的宽度需正比于电源电压的瞬时值,
如果两个 APFC 推挽给灯供电,则灯电流就 不对称而且有工频包络,所以,跟其他开关电源一样,boost 只能作 DCDC 之用。

楼主:
别说 HID ,就是 LED 也不会有人以 APFC 直接带灯,LED 的升压恒流驱动,电源是纯直流的啊。

楼主:
把继电器接成 断续器 拓扑,拿个 1瓦 的荧光灯跟触点並联,
接上 6V 直流电,**嗞嗞的抖,灯也亮了,
气体放电灯的导通电压高于电源电压,所以,没启辉,接了电源也不亮,这是应该的,
跟 TRIAC 不同,气体放电灯是 存贮型负阻器件,灯亮好了,就无需重复启辉,这是合理的,
我这实验不怎么成功,但至少是可以见到,继电器触点的打火足以把荧光灯点亮並持续发光。

竹+黃 片
** 也星星掉了?!

楼主:
同是气体放电灯,跟荧光灯相比,HID 的功率大得多,
却原来,以电池为电源的,不止是汽车,街道照明也有,用的是 光伏,直接逆变,
据说,电感(扼流圈)镇流,灯分压 不应超过电源电压的 70% ,否则,放电不稳定,能源效益也不好,那么,恒流源的待机电势是零,用恒流源点灯难道不行 ?!
boost 的电感,对电源而言是扼流圈,但对负载而言却是 泵,自感电势与电源电压的叠加,无遮无挡的直接轰到灯上去,那就跟直接以 交流恒流源 供电的情况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