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其他] 【每日话题】地环路干扰是怎么蹦出来的?怎么除掉它?

楼主(2021-05-14):
地环路经常来无踪,去无影,只在示波器上留下一道痕迹。在电子设备正常工作的时候,它就突然出现了,然后又消失了。
地环路干扰是一种较常见的干扰现象,常常发生在通过较长电缆连接的相距较远的设备之间。其产生的内在原因是地环路电流的存在。由于地环路干扰是由地环路电流导致的,因此在实践中,有时会发现,当将一个设备的安全接地线断开时,干扰现象消失,这是因为地线断开时,切断了地环路。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干扰频率较低的场合,当干扰频率高时,短开地线与否关系不大。

地环路干扰形成的原因1:两个设备的地电位不同,形成地电压,在这个的驱动下,设备1 — 互联电缆 —设备2 — 地 形成的环路 之间有电流流动。由于电路的不平衡性,每根导线上的电流不同,因此会产生差模电压,对电路造成干扰。地线上的电压是由于其它功率较大的设备也用这段地线,在地线中引起较强电流,而地线又有较大阻抗产生的。

地环路干扰形成的原因2:由于互联设备处在较强的电磁场中,电磁场在设备1 — 互联电缆 —设备2 — 地 形成的环路中感应出环路电流,与原因1的过程一样导致干扰。

解决地环路干扰的基本思路是有两个:一个是减小地线的阻抗,从而减小干扰电压。另一个是增加地环路的阻抗,从而减小地环路电流。当阻抗无限大时,实际是将地环路切断,即消除了地环路。例如将一端的设备浮地、或将线路板与机箱断开等是直接的方法。但出于静电防护或安全的考虑,这种直接的方法在实践中往往是不允许的。更实用的方法是下面介绍的隔离变压器、光耦合、共模扼流圈、平衡电路等方法。

那么你知道有哪些除掉它具体的做法嘛?

所有参与话题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
小管家将挑选幸运用户打赏5元哦!

网友A:
视情况,采用合理的接地方式

网友B:
看情况,屏蔽干扰源,,,,,,,,,,,,

网友C:
1、 [干扰形成原因]:“地电位环路”把电位分压加在电缆屏蔽层的两端,并通过电缆两端的75欧姆匹配电阻形成回路,在负载上产生了干扰电压的。
2、 切断地环路——是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不用任何抗干扰设备;
3、监控系统抗干扰设计原则之一就是:末端监控设备一端接大地,前端摄像机、BNC头外壳、电缆屏蔽层,必须与大地绝缘(开路);即使使用抗干扰设备抑制了地环路干扰,也要排除,因为“地环路”是变化的,不稳定的,随着电网大功率设备增加和用电不平衡情况的变化,地电位差大小也会变化,严重时会烧毁设备。

网友D:
最小化环路

网友E:
要与屏蔽地保持距离

网友F:
必要时物理隔离光耦隔离

网友G:
接地、屏蔽罩、等电位连接,以上是俺能想到的所有办法。此外光电隔离也可以试试看。

网友H:
把路切断了

网友I:
环路没法消除,干扰也无法完全铲除,最常用的是考虑尽可能同级一点接地

网友J:
切断地环路有效最简单的办法,不需要用任何抗干扰设备。

网友:
坐看大神回答,最近就被这个问题搞得头大

网友K:
1.采用合理的接地方式
2.屏蔽干扰源
3.最小化环路
4.要与屏蔽地保持距离
5.可以使用光耦屏蔽

网友L:
加屏蔽,断开地环路,效果还可以

网友M:
成本和效果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网友N:
大神赶紧出来

网友O:
隔离信号,虽然共地,但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P:
解决地环路干扰的两个基本思路
一个是减小地线的阻抗,从而减小干扰电压;另一个是增加地环路的阻抗,从而减小地环路电流。

网友Q:
解决 地环路具体的做法
1、 [干扰形成原因]:“地电位环路”把电位分压加在电缆屏蔽层的两端,并通过电缆两端的75欧姆匹配电阻形成回路,在负载上产生了干扰电压的。
2、 切断地环路——是有效、简单的办法;不用任何抗干扰设备;
3、监控系统抗干扰设计原则之一就是:末端监控设备一端接大地,前端摄像机、BNC头外壳、电缆屏蔽层,必须与大地绝缘(开路);即使使用抗干扰设备抑制了地环路干扰,也要排除,因为“地环路”是变化的,不稳定的,随着电网大功率设备增加和用电不平衡情况的变化,地电位差大小也会变化,严重时会烧毁设备。

网友R:
地环路干扰形成的原因1
两个设备的地电位不同,形成地电压,在这个的驱动下,设备1 — 互联电缆 —设备2 — 地 形成的环路之间有电流流动。
由于电路的不平衡性,每根导线上的电流不同,因此会产生差模电压,对电路造成干扰。
地线上的电压是由于其它功率较大的设备也用这段地线,在地线中引起较强电流,而地线又有较大阻抗产生的。

网友S:
1、小信号与大信号(大电流)的地分开,以免地电流造成的地电压不平衡而造成的干扰;
2、信号自身环路尽可能小,防辐射接收。

网友T:
我觉得,隔离的分布式系统,利用总线通讯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U:
屏蔽线的金属屏蔽层不宜两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