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的DMA怎么启动?

楼主(2021-05-14):
说明书里说:“设置DMA_CHCTRLx寄存器的ENABLE位,启动该通道。”,但找不到“ENABLE位”,该怎么办?

网友A:
这里说的“ENABLE位”其实是 channel enable位,就是DMA_CHCTRLx寄存器的bit0“CHEN”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ENABLE位”其实是 channel enable位,就是DMA_CHCTRLx寄存器的bit0“CHEN”位 ...

好的,谢谢!

网友B:
“ENABLE位”其实是 channel enable位,就是DMA_CHCTRLx寄存器的bit0“CHEN”位

网友C:
就是DMA_CHCTRLx寄存器的bit0“CHEN”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