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横河测试测量示波记录仪DL950独特之处

楼主(2021-05-14):
  横河示波记录仪DL950产品拥有多种功能:

  高速的DAQ&超长存储的示波器

  新型高速模块和10Gbps以太网

  200MS/s14-Bit绝缘模块

  精确捕获变频器的开关波形和电源周围的高频干扰噪声。

  •        高达1000V绝缘输入

  •        ADC分辨率14-Bit

  •        40MHz宽带

  •        长达20秒连续采集

  10GE数据传输(/C60选件)

  使用10Gbps以太网,可以在PC上实时存储高达10MS/s的数据。SFP+模块、光纤线和PC软件IS8000可用于数据传输。*请使用市售SFP+模块和10GE光纤线。

  多功能集成测量

  多单元和仪器同步测量

  高达160CH的多单元同步(/C50选件)

  通过光纤线将最多把4台从机连接到一台主机上,可以将通道数扩展到160个。通过主机同步从机的方式,开始/停止、触发和按采样时钟采集。

  IEEE1588*/IRIG和GPS时间同步(/C35,/C40选件)

  使用IEEE1588信号进行时间同步。通过/C40选件,DL950可以输出IEEE1588主信号。也可以使用IRIG和GPIB进行时间同步(/C35选件)。

  应用向导式菜单

  轻松执行常用的测量应用

  触摸任意应用图标,就会出现图像化设置屏幕。在测量前按照向导逐屏设置,操作更直观。

  电机和变频器测试

  功率和谐波分析(/G05选件)

  只需要一台DL950就可以评估一个由电池驱动的电机系统,如电动车。DL950测量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功率计算出转换效率,在捕获电机转速和扭矩机械变化的同时,分析外部干扰引起的谐波影响。

  编码器旋转角度(/G03或/G05选件)

  DL950可以根据编码器输出的脉冲计算旋转角度,并将旋转角度的趋势显示为波形。可以同时观察和检查旋转角度及其控制信号是否异常。

  长时间数据记录

  双捕获功能

  对于耐久性测试,即使在监测低速数据时,也需要高速采样率捕获瞬态现象,从而将长期趋势可视化。双捕获功能可使用两种不同的采样率同时记录与捕捉,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些矛盾的要求。

  物理现象分析

  应变规测量(/G03或/G05选件)

  通过连接应变规式传感器(如负荷传感器或扭矩传感器)可测量负载、压力和加速度。此功能无需繁杂的校准值,自动计算转换并可以轻松设置。

  电源线路分析

  电源线路异常检测(波形窗口触发)

  用于检测频率波动、电压下降和其他普通触发难以检测的现象的特殊触发。此触发还可用于检测典型的电源问题,如瞬时掉电、骤降和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