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相关问题

楼主(2021-05-14):
我打开keil下载赛元程序,keil闪退什么原因啊,但是编译确没问题,然后我用SOC Pro51 下载程序,怎么打都打不开管理员身份也不行,之前是可以的

网友A:
去它官网重新下载程序包,重装一遍,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keil 估计没有问题。

网友B:

重新建立另外一个工程看看,是否还会出现问题?,或者把原项目编译文件删除,然后重启试试

网友C:
直接找赛元的FAE呗,是否有中文路径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