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开启stm32的adc eoc中断?

楼主(2021-05-14):
我在配置ADC时开启了该选项,按理来说应该可以开启eoc中断,但在debug时我发现EOC中断标志位一直为零,也就是说无法开启EOC中断。请问我该如何设置ADC初始化才能使能改寄存器位

网友A:
你是在单步跟踪调试吧。

把端点打到EOC中断复位程序里,如果开启了观察窗口,将观察窗口关掉后运行试试。

网友B(2023-11-16):
在初始化ADC时开启中断(如果ADC使能后,不能开启中断,可以尝试HAL_ADC_Start_IT()函数启动ADC)。
配置ADC的中断优先级。
配置ADC的中断源。
在主循环中检查ADC的状态,当ADC转换完成时,会触发EOC中断。此时,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读取ADC的值。

网友C(2024-08-01):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D: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E: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F: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G: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H: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I: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J: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K: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L: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M(2024-08-31):
要使能EOC中断,需要设置ADC的中断使能位,并在NVIC中使能对应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