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X的下电模式,看门狗是否运行?

楼主(2021-05-14):
请教一下,是否有网友知道
CH573的看门狗在 睡眠模式 或者 Shutdown 模式下,是否还会运行吗?
看门狗中断是否可以唤醒Sleep模式(不是复位)?

网友A:
一般sleep的定时唤醒都是使用RTC来做
watchdog本来就是用来处理异常(如程序跑飞了),而进行复位

楼主:
测试发现,除了IDLE模式,其他低功耗模式WDOG都会无效。
这跟STM32不一样。而且STM32的看门狗只能打开不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