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启动文件详解

楼主(2021-05-14):
一、启动文件的作用
1.初始化堆栈指针 SP;
2.初始化程序计数器指针 PC;
3.设置堆、栈的大小;
4.设置异常向量表的入口地址;
5.配置外部 SRAM作为数据存储器(这个由用户配置,一般的开发板可没有外部 SRAM);
6.设置 C库的分支入口__main(最终用来调用 main函数);
7.在 3.5版的启动文件还调用了在 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的SystemIni()函数配置系统时钟。

楼主:
二、汇编指令
指令
作用
EQU
给数字常量取一个符号名,相当于C语言中的define
AREA
汇编一个新的代码段或者数据段
SPACE
分配内存空间
PRESERVE8
当前文件堆栈需按照8字节对齐
EXPORT
声明一个标号具有全局属性,可被外部文件使用
DCD
以字为单位分配内存,要求4字节对齐,并要求初始化这些内存
PROC
定义子程序,与ENDP成对使用,表示子程序结束
WEAK
弱定义,如果外部文件声明了一个标号,则优先使用外部文件定义的定义也不出错
IMPORT
声明标号来自外部文件,跟C语言中的EXTERN关键字类似
B
跳转到一个标号
ALLIGN
编译器对指令或者数据的存放地址进行对齐,一般需要跟一个立即数,缺省值表示4字节对齐。要注意的是:这个不是ARM的指令,是编译器的,这里放在一起只是为了方便
END
到达文件的末尾,文件结束
IF,ELSE,ENDIF
汇编条件分支语句,跟C语言的类似
LDR
从存储器中加载字到一个寄存器中
BL
跳转到由寄存器给出的地址,并把跳转前的下条指令地址保存到LR
BLX
跳转到由寄存器给出的地址,并根据寄存器的LSE确定处理器的状态,还要把跳转前的下条指令地址保存到LR
BX
跳转到由寄存器/标号给出的地址,不用返回

楼主:
三、启动代码
1.stack ----- 栈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 栈的大小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 分配栈空间
__initial_sp                                                                                ; 栈的结束地址(栈顶地址)

分配名为STACK,不初始化,可读可写,8(2^3)字节对齐的1KB空间。
栈:局部变量,函数形参等。栈的大小不能超过内部SRAM大小。
AREA:汇编一个新的代码段或者数据段。STACK段名,任意命名;NOINIT表示不初始化;READWRITE可读可写;ALIGN=3(2^3= 8字节对齐)。
__initial_sp紧挨了SPACE放置,表示栈的结束地址,栈是从高往低生长,结束地址就是栈顶地址。
2.heap ----- 堆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 堆的大小(512Bytes)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ALIGN=3
__heap_base                                                                                ; 堆的起始地址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 分配堆空间
__heap_limit                                                                        ; 堆的结束地址

        分配名为HEAP,不初始化,可读可写,8(2^3)字节对齐的512字节空间。__heap_base堆的起始地址,__heap_limit堆的结束地址。堆由低向高生长。动态分配内存用到堆。

PRESERVE8        --        指定当前文件的堆/栈按照 8 字节对齐。
THUMB                --        表示后面指令兼容 THUMB 指令。THUBM 是ARM 以前的指令集,16bit;现在 Cortex-M 系列的都使用 THUMB-2 指令集,THUMB-2 是32 位的,兼容 16 位和 32 位的指令,是 THUMB 的超级。

楼主:
3.向量表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定义一个名为RESET,可读的数据段。并声明 __Vectors、__Vectors_End 和__Vectors_Size 这三个标号可被外部的文件使用。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
.
.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向量表大小
__Vectors 为向量表起始地址__Vectors_End 为向量表结束地址,两个相减即可算出向量表大小。
向量表从 Flash 0x0 地址开始放置,以 4 个字节为一个单位,地址 0 存放的是栈顶地址,0x04 存放的是复位程序的地址,以此类推。从代码上看,向量表中存放的都是中断服务函数的函数名,可我们知道 C 语言中的函数名就是一个地址。

楼主:
4.复位程序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定义一个名为.text,可读的代码段
Reset_Handler                PROC                ;复位子程序开始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子程序结束
复位子程序是系统上电后第一个执行的程序,调用 SystemInit ()函数初始化系统时钟,然后调用 C 库函数_main。
备注:
__main() 和 main()
当所有的系统初始化工作完成之后,就需要把程序流程转入主应用程序,即呼叫主应用程序。最简单的一种情况是:
IMPORT                main
B                        main
直接从启动代码跳转到应用程序的主函数入口,当然主函数名字可以由用户随便定义。
ARM ADS环境中,还另外提供了一套系统级的呼叫机制。
            IMPORT          __main
B                        __main
__main()是编译系统提供的一个函数,负责完成库函数的初始化和初始化应用程序执行环境,最后自动跳转到main()。所以说,前者是库函数,后者就是我们自己编写的main()主函数;
因此我们用的B __main其实是执行库函数,然后该库函数再调用我们的main() 函数,因此在单步调试时会看到先要跑一段程序(其实是库函数),然后再单步到我们自己的main函数(这个同时也说明如果有B __main 则就对应必须有main函数,否则编译出错),如果我们用 B main来进入我们的主函数的话,那在单步调试时就看到直接进入到我们自己的main函数了,中间不会看到其他程序;
那么用B __main和用B main 这两这进入我们的main函数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采用前者则会由编译器加入一段"段拷贝"程序,即我们说的从加载域到执行域转化程序;而采用后者就没有这个了,因此如果要进行 "段拷贝"只能自己动手编写程序来实现了,完成段拷贝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函数了,当然这个主函数不一定是叫做main(),可以起个其他好听的名字,这个有别于使用B __main方式;不管采用哪种方式进入我们的程序,都要有一段"段拷贝"程序,跑完了段拷贝后才能可以进入我们主程序了!(顺便提一下:startup.s这个文件并没有所谓的"段拷贝"功能,再看也无益!)
对含有启动程序来说,"执行地址与加载地址相同"不容易实现:
如果执行地址与加载地址相同那当然不需要做"段拷贝",但是个人理解编译器还会加入"段拷贝"程序(如果用B __main的话),只是因为条件不满足而不执行而已;但是对含有启动程序来说,"执行地址与加载地址相同"就不容易了。因为启动程序是要烧到非易失存储器,用来在上电执行的,而这个程序必定会有RW段,如果RW放在非易失存储器,如FLASH,那就不好实现RW功能了,因此要给RW移动到能够实现RW功能的存储器,如SRAM等。因此,对含有启动程序来说,"执行地址与加载地址相同"就不容易实现;程序的入口点在C 库中的__main 处,在该点,库代码执行以下操作:
1. 将非零(只读和读写)运行区域从其载入地址复制到运行地址。
2. 清零ZI 区域。
3. 跳转到__rt_entry。

楼主:
5.终端服务程序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B       .
                       ENDP
此处省略部分……
启动文件里面已经帮我们写好所有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跟我们平时写的中断服务函数不一样的就是这些函数都是空的,真正的中断复服务程序需要我们在外部的 C 文件里面重新实现,这里只是提前占了一个位置而已。
如果我们在使用某个外设的时候,开启了某个中断,但是又忘记编写配套的中断服务程序或者函数名写错,那当中断来临的时,程序就会跳转到启动文件预先写好的空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并且在这个空函数中无线循环,即程序就死在这里。
B:跳到一个“ .”,表示无限循环。

楼主:
6.用户堆栈初始化
ALIGN:对指令或者数据存放的地址进行对齐,后面会跟一个立即数。缺省表示 4 字节对齐。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初始化堆&&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判断是否定义了__MICROLIB ,如果定义了则赋予标号__initial_sp(栈顶地址)、__heap_base(堆起始地址)、__heap_limit(堆结束地址)全局属性,可供外部文件调用;如果没有定义(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没定义__MICROLIB)则使用默认的 C 库,然后初始化用户堆栈大小,这部分有 C 库函数__main 来完成。

楼主:
四、附录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10x_hd.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5.0
;* Date               : 11-March-2011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High Density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Configure the clock system and also configure the external
;*                        SRAM mounted on STM3210E-EVAL board to be used as data
;*                        memory (optional, to be enabled by user)
;*                      - Branches to __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3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楼主: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 Tailor this value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栈定义*********************/
; <h> Stack Configuration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EQU伪指令,作用是左边的符号名代表右边的表达式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定义栈段:名称为STACK,未初始化,可读写,ELF 的栈段按2^3=8对齐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分配一片连续的存储区域并初始化为 0,栈空间:0x400(1024B)个字节
__initial_sp                                                                                                ;栈空间顶地址

;/*********************堆定义*********************/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堆空间起始地址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堆空间:0x200(512B)个字节
__heap_limit                                                                                                ;堆空间结束地址

        PRESERVE8                                                                                                 ;PRESERVE8 指令指定当前文件保持堆栈八字节对齐
        THUMB                                                                                                    ;告诉汇编器下面是32位的Thumb指令,如果需要汇编器将插入位以保证对齐

; 中断向量表定义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 实际上是在CODE区(假设STM32FLASH启动,则此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即为0x08000000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定义一块数据段<DATA>,只可读<READONLY,默认READWRITE>,段名字是RESET
                EXPORT  __Vectors                                        ;EXPORT:在程序中声明一个全局的标号__Vectors,该标号可在其他的文件中引用
                EXPORT  __Vectors_End                                ;在程序中声明一个全局的标号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在程序中声明一个全局的标号__Vectors_Size

                        ;DCD(DCDU)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该处物理地址值存储__initial_sp所表示的地址值,即为 __Vetors 标号所表示的值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 以下为外部中断向量表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楼主: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
                DCD     TAMPER_IRQHandler                  ; Tamper
                DCD     RTC_IRQHandler                     ; RTC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 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 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 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 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 4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1
                DC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2
                DC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3
                DC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4
                DC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5
                DC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6
                DC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7
                DCD     ADC1_2_IRQHandler                  ; ADC1 & ADC2
                DCD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 USB High Priority or CAN1 TX
                DC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 USB Low  Priority or CAN1 RX0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I Line 9..5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 TIM1 Break
                DCD     TIM1_UP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I Line 15..10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through EXTI Line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 USB Wakeup from suspend
                DCD     TIM8_BRK_IRQHandler                ; TIM8 Break
                DCD     TIM8_UP_IRQHandler                 ; TIM8 Update
                DCD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8_CC_IRQHandler                 ; TIM8 Capture Compare
                DCD     ADC3_IRQHandler                    ; ADC3
                DCD     FSMC_IRQHandler                    ; FSMC
                DCD     SDIO_IRQHandler                    ; SDIO
                DCD     TIM5_IRQHandler                    ; TIM5
                DCD     SPI3_IRQHandler                    ; SPI3
                DC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DC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DCD     TIM6_IRQHandler                    ; TIM6

楼主:
DCD     TIM7_IRQHandler                    ; TIM7
                DC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1
                DCD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2
                DC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3
                DCD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4 & Channel5
__Vectors_End                                                                                ; Vectors结束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 得到向量表的大小,304个字节也就是0x130个字节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定义一个代码段,可读,段名字是.text
                                                                                                    ; |.text|  用于表示由 C 编译程序产生的代码段,或用于以某种方式与 C 库关联的代码段

;利用PROCENDP这一对伪指令标记程序开始、结束,把程序段分为若干个过程,使程序的结构加清晰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WEAK声明其他的同名标号优先于该标号被引用,就是说如果外面声明了的话,调用外面的对应函数
                IMPORT  __main                                                                ;IMPORT: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要使用的标号在其他的源文件中定义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BLX     R0                                                                         ;带链接的跳转,切换指令集,跳到SystemInit
                LDR     R0, =__main                                                        ;__main为运行时库提供的函数;完成堆栈,堆的初始化等工作,
                                                                                                    ;会调用下面定义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BX      R0                                                                        ;切换指令集,main函数不返回跳到__main,进入C的世界
                ENDP                                                                                ;子程序结束

;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NMI_Handler     PROC

楼主: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不可屏蔽中断处理函数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意为换行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硬件错误处理函数
                B       .
                ENDP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B       .
                ENDP
Bus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Bus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Usag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Usage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B       .
                ENDP
DebugMon_Handler\
                PROC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B       .
                ENDP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Default_Handler PROC
                                ;输出异常向量表标号,方便外部实现异常的具体功能,[WEAK]是弱定义的意思,如果外部定义了,优先执行外部定义,否则下面的函数定义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V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AMP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1_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9_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WEAK]

楼主:
EXPORT  RTCAlar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Wake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BRK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SM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DIO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WEAK]
;如下只是定义一些空函数
WWDG_IRQHandler
PVD_IRQHandler
TAMPER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ADC1_2_IRQHandler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CAN1_RX1_IRQHandler
CAN1_SCE_IRQHandler

楼主:
EXTI9_5_IRQHandler
TIM1_BRK_IRQHandler
TIM1_UP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I2C1_EV_IRQHandler
I2C1_ER_IRQHandler
I2C2_EV_IRQHandler
I2C2_ER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Alarm_IRQHandler
USBWakeUp_IRQHandler
TIM8_BRK_IRQHandler
TIM8_UP_IRQHandler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TIM8_CC_IRQHandler
ADC3_IRQHandler
FSMC_IRQHandler
SDIO_IRQHandler
TIM5_IRQHandler
SPI3_IRQHandler
UART4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TIM6_IRQHandler
TIM7_IRQHandler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B       .
                ENDP
                ALIGN                                                                        ;默认是字对齐方式,也说明了代码是4字节对齐的

楼主: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用户堆栈初始化
;*******************************************************************************
                 IF      :DEF:__MICROLIB                                ;判断是否使用DEF:__MICROLIBmicro lib),如果勾选了micro lib

                 EXPORT  __initial_sp                                        ;将栈顶地址、堆起始地址、堆结束地址赋予全局属性,使外部程序可用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如果没有勾选micro lib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两区堆栈空间,堆和栈有各自的空间地址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标号__user_initial_stackheap,表示用户堆栈初始化程序入口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此处是初始化两区的堆栈空间,堆是从由低到高的增长,栈是由高向低生长的,;两个是互相独立的数据段,并不能交叉使用
                 LDR     R0, =  Heap_Mem                                ;保存堆起始地址
                 LDR     R1, = (Stack_Mem + Stack_Size)        ;保存栈结束地址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保存堆结束地址
                 LDR     R3, =  Stack_Mem                                ;保存栈起始地址
                 BX      LR
                 ALIGN
                 ENDIF
                 END                                                                        ;END命令指示汇编器,已到达一个源文件的末尾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Cortex-M 处理器完全可以只用 C 来启动啊……

网友B:
厉害,若不是单步调试,我好容易就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