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放大器的分析与设计

楼主(2021-05-14):
某些老同志,学习都有困难,学习的时候,他不看更值钱的东西------------推导过程、推导思路、推导方法,而是跑去**别人的推导的结论。

真是小学语文课中讲的猴子摘桃。

宽带放大器原理图如下:

反馈分析:
图中Rf1是全局并联-串联反馈,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f1是局部并联反馈,Re2是局部串联反馈,作用是_______________?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1是直流偏置兼具电压负反饋,相当于Rf2的作用。
Re2決定电压增益。
本电路跟宽带放大,一点关系都没有。 ...

恭喜你,一个也答不对。

我是专业帮你戒模电瘾的!

楼主:
第二个问题:已知两级(输入级和输出级)产生的开环极点是w1和w2,请问闭环极点表达式如何确定?

答:由下面的特征方程决定:

方程中的A0是放大器直流开环增益,β是闭环的反馈因子。

倘若把特征方程写成二次标准形式:

比较可知,Q为:

倘若选择w1=w2,则Q为:

如果想得到最平响应,则Q应该等于0.707,很明显此时环路增益A0*β=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三分种就可以求出如图全部电阻参数,改用你的方式,半小时也搞不定。
第一级是共射极电压负反馈, ...

如果你以为学习理工科,和学文科一样,就是死记硬背,背诵过唐诗宋词就能去参加央视《诗词大会》,那你是喝多了。

网友B:
老师,如果能讲解下就好了,不确定这个电路的作用

网友C:
不要杠,就以这个电路为例,设定一个输入和输出条件,计算各元件参数,谁的计算过程能让网友看明白就算谁赢。

网友D:
你是讲电子科学吗?
电子工程和科学还是有差别的
基础电路分析问题,现在课本讲的都很少,因为工程上没有啥用途。
而且类似的基础电路在现代电路中基本不用。
你揪得再细,研究的再透彻也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讲电子科学吗?
电子工程和科学还是有差别的
基础电路分析问题,现在课本讲的都很少,因为工程上没有啥 ...

你的意思等价于-----全世界的大学教育者,包括剑桥、麻省、伯克利、牛津,都是傻子,都在教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让你干世界大学总主席算了,基础学科全都取消,每个学生发套件实战----焊接简易示波器、线性电源、简易LCR表、玩玩基准。。。

网友D:
你发帖子的地方不对
这里都是工程师,不是高校去,找个大学讲课更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帖子的地方不对
这里都是工程师,不是高校去,找个大学讲课更合适一些
...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而是自己。

自以为是,是最大的心魔。

我平时在QQ和微信上,以及公众号上,和网友都有交流,从大数据看,网友需不需要,和你想象的,截然相反;你感觉不重要,不代表别人和你想的都一样。

不要把自己看到的那一片天,推而广之,认为别人看到的都和你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认输了。跟他较真,会害他睡不好觉。不写了Rf1还有米勒效应。

恭喜你,你一个也猜不对,例如:

如果说拿本小鬼子写的书籍,背诵一下原理图,或者背诵一下设计程序、套路,就叫懂了,会了,那么清华北大这些名校就没有存在价值了,学生待在家看小鬼子书籍就行了。

网友E:
这个电路,25年前经常用到,微波通信设备的70M中频放大,多个这样的电路单元串联,前后中间会串联LC带通滤波器。
每级放大倍数不高时,频带特性不错,也比较稳定。
让新来的本科生分析增益怎么算,不会的。
如果是中频低频,增益毛估估就可以了,如果是频率很高,误差太大。

楼主:
恭喜老5,你又猜错了。
几个G你都嫌多了,实际上这个电路采用砷化镓等工艺集成,电路工作于30多个G!

楼主:
把小鬼子书上低频小信号放大器设计规则,生搬硬套到射频电路,要是能套对就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