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变压器耐压试验设备试验注意事项

楼主(2021-05-14):
  变压器是否可靠工作,最重要的指标是绝缘结构。 据有关部门调查,变压器发生的故障的60%左右在绝缘系统上,质量检查变压器的绝缘性能显得多么重要。 国家标准GB 19212.1-2003《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对低压变压器工频耐压试验的电压值、受试部位等有详细规定。 总结了耐压试验中应注意的问题,在此简单分析。
  一、变压器耐压试验设备的测试步骤
  为了保证试验结果的正确判断和试验过程的安全保障,试验中必须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检查试验环境中是否存在所有安全因素。 如果没有,打开耐压设备的电源预热5分钟。
  2 .检查试验设备是否放置在试验所需的电压范围内,整定漏电流值是否满足要求。
  3 .将试验设备的高压输出端短路,通电后检查过电流继电器是否动作,是否有破坏信号发出。
  4 .将试验设备的测试夹分别连接到规定的测试部分(变压器绕组、屏蔽、铁芯、框架等相互隔离的两个以上的部件。
  5 .操作试验设备进行升压。 升压最初逐渐上升到规定值的一半,然后迅速增加到规定的电压值,之后整个升压过程约为10s(1min,不允许连续发生电弧飞弧和破坏现象)。 然后,逐渐将电压降至零,切断电源,结束试验。
  请勿采用突然切断电源的方法,以免变压器因瞬时失压而发生振荡过电压破坏。
  二、变压器耐压试验设备测试结果的判断方法
  试验中发生电压下降或破坏信号时,请勿轻易判断变压器的破坏。 需要继续进一步测试,进一步证实。
  1 .用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当绝缘电阻为零或接近零时,判断为破坏; 或者进行二次升压试验,阶段性施加电压,如果破坏,当施加电压到一定值时,如果在破坏点附近观察到连续的火花放电或发热冒烟,则判断为破坏。 在第二次压力下,电压上升或下降,电流计的指针剧烈摇晃时,判断为飞弧不合格。
  2 .绝缘电阻没有大的变化时,或者二次升压后1min的无损动作可以持续时,第一次的破坏被认为是气隙破坏(尘埃等引起的),通常称为飞弧。 外加电压消失后,击穿间隙立即自动恢复,变压器的绝缘电阻不变,变压器的绝缘性能不变,不能判定为不合格。
  三、用于试验的高压设备容量的计算与分析
  试验所用设备中升压变压器的容量必须根据被测变压器的容量来决定。 如果容量太小,在施加压力时,漏电流会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明显下降,影响测试结果的正确判断。 升压变压器一般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正常连续耐压试验时,变压器绕组的温度上升不得超过允许值; )被测变压器被破坏时,变压器应能提供足够的电流通过绝缘击穿点。
  低压变压器耐压试验变压器的容量通常可以选择0.5kVA以上,但变压器的容量与其短路阻抗有关,因此为了保证被试验变压器在可能的最小试验电压下被破坏时的电流输出在0.5A以上这个电流值由IEC规定。 该电流实际上是变压器输出时高压绕组的短路电流,通常%取5-10之间。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一般来说,试验变压器的容量只要大于0.6 kVA即可,但考虑从容地取0.75 kVA。
  四、变压器耐压试验设备的工作电流
  在低压变压器耐压试验中,在试验电压的作用下,变压器绝缘介质中的电场强度达到某一阈值时,其绝缘性能开始丧失,漏电流急剧增加,达到耐压设备高压侧过电流继电器的预定电流值时,继电器动作,切断高压输出。 由于耐压试验一般是根据继电器是否工作来判断是否损坏,过电流继电器的电流整定直接关系到试制产品的合理性评价,在一般的低压电气设备相关标准中明确规定了100mA为高压侧过电流继电器的整定值。
  耐压试验又称电强度试验或介电强度试验,证明了设计、选材、制造工艺的合理性。 也是评价变压器安全性能的非常重要的试验项目之一。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绝缘外加的额定电压发生飞弧事故,检查变压器在实际运行中能否中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