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510的定时器0没有中断,没有溢出怎么用

楼主(2021-05-14):
pic12f510的手册上没找到INTCON:中断控制寄存器,定时器0没有中断,没有溢出,这个要怎么使用,有哪位大佬能解答一下吗?

楼主:
timer0的相关寄存器

1674746

网友A:
查询的方式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的方式做吧。

直接读取TMR0寄存器的值,应该会对定时器有影响吧,感觉定时会不太精准,但是没有溢出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读取TMR0寄存器的值,应该会对定时器有影响吧,感觉定时会不太精准,但是没有溢出也只能这样了[em:3: ...

读寄存器而已, 没啥影响啊....
不过要看指令执行速度, 和定时器的的clock的, 不放心,可以先停一下定时器, 读完了, 再使能..

网友B:
查询吧,在有些器件手册里是有一个专门用来读计数的寄存器,就是为了防止对定时器产生影响, 这个器件太老了,没什么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