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教一个关于选取运放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1-05-14):
目前在做一个一阶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增益设定为10,截止频率为10KHz,开关采样频率为1MHz,电源电压为3.3V。在一篇论文中看到运放的GBW,增益,SR等参数如下图。那我的运放的是不是增益要做到1000倍(60DB),GBW要大于10MHz,SR大于26.4?
目前我就是开关电容滤波器输出信号仿真应该是对的,按理说运放应该符合要求。但是我加了负载电容和负载电阻测试之后发现运放的增益只有30db,GBW也只有1MHz。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是公式有错还是啥?

小白一个,不太懂

楼主:
这个是我输入频率1KHz的时候输出信号,这应该是对的吧?输入信号是10mV

网友A:
能不能上电路图看看,输入波形是什么样的,你选的负载电容电阻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上电路图看看,输入波形是什么样的,你选的负载电容电阻多大的

这个是我画的开关电容滤波器的电路图,
负载电容就是电容C=9.5p,负载电阻是C2等效的电阻R2=1.6M。
这个是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A:
给点建议供您参考,坐等其他大师来解答哈
1.如果运放的GBW是1Mhz,10倍的增益时,频率最多100kHz,不然就会信号失真
2.这个容性负载是不是大了,试着去掉后看看运放的频响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点建议供您参考,坐等其他大师来解答哈
1.如果运放的GBW是1Mhz,10倍的增益时,频率最多100kHz,不 ...

我现在就是有点疑惑,您看我一楼所发的输出信号波形,增益应该有9.8,是接近10的。如果运放的GBW不够的话,这个波形又好像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我运放如果输入电流加大的话,运放的GBW也会增加。但是输入电流就跟我原滤波电路的电流不一样了。测试运放的时候输入电流应该是要与原滤波电路一样的吧?
您知道我最开始所发的论文里的算增益运放GBW的公式是对的吗?

信号是有10倍的gain,是芯片内部的增益还是从哪里来的,没看的反馈电阻这些之类的。如果是开环增益AOL至少是滤波器峰值增益的100倍(40dB),这个能不能满足,谢谢!

网友B:
你这个是ota呀,ota带负载影响挺大的,跟有推挽输出的opa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