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两个CH573 用蓝牙怎么实现数据互传

楼主:
新项目, 有点搞不明白, 从机部分搞好了, 可以手机连,但另一个573做主机怎么连呢? 从机的地址是变动的

楼主(2021-05-14):
用官方历程, 怎么实现 主机连接从机发送数据?
主机部分怎么操作

楼主:
目前从机用芯片ID 来做mac地址

网友A:
参考主机例程,目前是连接固定的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主机例程,目前是连接固定的MAC地址

弄成固定mac, 按历程,主机要 用哪个函数连接,哪个函数发送,个接收数据啊 只要数据通就OK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成固定mac, 按历程,主机要 用哪个函数连接,哪个函数发送,个接收数据啊 只要数据通就OK啦 ...

还有 连接完要 主动断开, 怎么主动断开所有连接呢?

网友A(点评):
参考这个函数:extern bStatus_t GAPRole_TerminateLink( uint16 connHandle );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主从历程, 没搜到这个函数啊

网友B:
直接查看官方的例程,我亲自测试了一下,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C:
这个还真的很难办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看官方的例程,我亲自测试了一下,还是很稳定的。

我用的是主从历程, 那个搜索了只是打印出来, 不知道怎么连接啊, 求指导

网友A(点评):
技术支持电话:025-526353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看官方的例程,我亲自测试了一下,还是很稳定的。

大佬,请教一下,CH573 主机给从机发送数据怎么发啊 连接成功了, 不会收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看官方的例程,我亲自测试了一下,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B:
我现在不知道蓝牙的密码怎么实现的。

网友D(2022-01-04):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在找主从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