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写SDK的工程师是怎么想的啊,enable关闭使能,disable打开使能

楼主(2021-05-14):
在写串口的时候,遇到这么个库函数:
    PORT_SetFunc(USART_RX_PORT, USART_RX_PIN, USART_RX_FUNC, Disable); //初始化引脚
    PORT_SetFunc(USART_TX_PORT, USART_TX_PIN, USART_TX_FUNC, Disable); //初始化引脚

正常人的思维,Disable关闭,Enable打开。但我设置成enable,串口不工作。设置成disable反而好了。
不知道华大写库函数的工程师是怎么想的

网友A:
最后一个参数是引脚第二功能开关,enable后要继续配置第二功能。不能两个输出功能同时配置。

网友B:
换个方向看,enable是使能IO,disable是关闭IO,我觉得要针对操作的寄存器继续看,或者看函数的解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方向看,enable是使能IO,disable是关闭IO,我觉得要针对操作的寄存器继续看,或者看函数的解析。 ...

这个方向对头啊,哈哈,站的角度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啊!

网友D:
没问题,只是看起来有点烧脑。